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的CPU利用率实现方式一:原装的任务切入切出API接口函数实现

楼主(2020-06-07):
简单改造实现了个,效果不是很好,CPU利用率不准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等函数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hreadX的CPU利用率实现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_tx_execution_isr_enter(void)
{

}
static int tick = 0;
void _tx_execution_isr_exit(void)
{

        if(tick ++ > CALCULATION_PERIO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ck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osCPU_TotalIdleTime > 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CPU_TotalIdleTime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osCPU_Usage = (100 - osCPU_TotalIdleTime / 10);
                osCPU_TotalIdleTime = 0;
        }
}

void _tx_execution_thread_exit(void)
{
       TX_THREAD      *p_tcb;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*/

       p_tcb = &AppTaskIdleTCB;

        if(tx_thread_identify()  ==p_tcb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CPU_IdleSpentTime = tx_time_get() - osCPU_IdleStartTime;
                osCPU_TotalIdleTime += osCPU_IdleSpentTime;
        }
}

void _tx_execution_thread_enter(void)
{
        TX_THREAD      *p_tcb;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*/

        p_tcb = &AppTaskIdleTCB;

        if(tx_thread_identify() == p_tcb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CPU_IdleStartTime = tx_time_get();
        }
}

网友:
我用这个方老是编译错误。。。

网友(2021-01-09):
感觉这几个函数不是让干这个用的

网友A(2021-08-08):
是不是因为tx_time_get()获得的时间颗粒度太大了,100Hz调度任务的话时间最小分辨率就是10ms,有的任务执行一下就休眠了,感觉得用个硬件定时器获取时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因为tx_time_get()获得的时间颗粒度太大了,100Hz调度任务的话时间最小分辨率就是10ms,有的任务执行 ...

请问下,你们一般使用  threadx  os 系统,或者是其他的 os 系统,系统节拍一般设置的是 多少时间 ?  如 1ms, 10ms, 5ms 等 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,你们一般使用  threadx  os 系统,或者是其他的 os 系统,系统节拍一般设置的是 多少时间 ?  如 ...

一般默认100Hz就可以,频率太高的话系统切换任务开销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因为tx_time_get()获得的时间颗粒度太大了,100Hz调度任务的话时间最小分辨率就是10ms,有的任务执行 ...

现在用的这个方案

基于STM32H7的ThreadX内核原装的任务,中断和空闲执行时间统计功能,支持AC5,AC6,IAR和GCC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97&fromuid=58

网友C(2025-02-21):
我这边负的CPU使用率都出来了。。。用的空闲计数方式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这边负的CPU使用率都出来了。。。用的空闲计数方式。。。

这个帖子有点老了,早期的时候做出来了。后来官方有推出了自己的原生支持方案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帖子有点老了,早期的时候做出来了。后来官方有推出了自己的原生支持方案。

是的,没注意到要加上函数bsp_InitDWT()
        DEM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EM_CR_TRCENA;
        DWT_CYCCNT      = (unsigned int)0u;
        DWT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WT_CR_CYCCNTENA;
不加的话,单独上电全速运行,可能会计算不出来,是100%,不加的话,调试也可以统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没注意到要加上函数bsp_InitDWT()
        DEM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EM_CR_TRCENA;
        DWT_CY ...

DWT是官方后来推出的用法。采用的这个时钟周期计数器做的计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