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基于V5,V6和V7的ThreadX内核程序模板,含GCC,MDK和IAR三个版本(2020-06-08)

楼主(2020-06-07):
V5是STM32F407IGT6,V6是STM32F429BIT6,V7是STM32H743XIH6

模板下载:
V5-2000_ThreadX内核模板(支持MDK,
V6-2000_ThreadX内核模板(支持MDK,
V7-2000_ThreadX内核模板(支持MDK,IAR和GCC

更新记录:
2020-06-08
更新H7版的到V1.1,添加错文件,已经更新。

注意事项:
1、MDK务必使用5.30及其以上版本,镜像下载:链接
2、IAR使用IAR8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3、Embedded Studio使用4.50及其以上版本,镜像下载:链接
4、推荐将工程文件夹的中文名改成英文明白编译测试,防止编译报错,MDK,IAR和Embedded Studio都有这个必要。
我这里用中文名主要是方便大家了解工程信息。大部分情况下,即使有中文,编译也是没问题的,可以无需修改。

细节说明:
1、MDK,IAR和GCC三个版本都开启了硬件浮点,可以方便的做多任务浮点运算。这个是移植的坑王,大家移植后,可以测试下多任务的FPU计算是否有异常。
比如两个任务运行相同的浮点运算和刷新速度,看看两个任务的输出是否同步变化,当前做的模板里面已经开了两个任务专门做测试。
2、制作了一个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,方便大家查看任务栈使用情况。
3、IAR支持的ThreadX调试组件展示。
4、任务栈的处理,我们这里直接使用静态数组方式定义,不使用动态分配。
5、做了一个CPU利用率展示,也可以通过串口查看。
6、ThreadX内核移植中MDK,IAR和GCC的__RAM_segment_used_end__处理:链接
7、ThreadX没有空闲任务,大家需要可以自行创建,配套模板里面创建了一个。

MDK方案:
按下板子的K1键打印任务执行情况:

GCC方案:
使用的Embedded Studio,打印方式采用的SEGGER RTT,直接就可以在Embedded Studio上展示,速度飞快。

IAR方案:
可以按下板子的K1键打印任务执行情况,也可以用IAR的ThreadX插件展示。
(1)选择ThreadX插件:

(2)进入调试状态,下面这些选项都是可以查看的:

(3)特别注意,这个插件看的内容不是实时查看的,需要大家先全速运行,然后暂停方式查看:

ThreadX自带的TraceX监测软件:
这个软件还没有专门去研究,后面研究了再为大家展示(论坛下载:链接):

网友A:
期待啊!gui的还发布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期待啊!gui的还发布不

后面发,整理模板的太辛苦,很多细节问题要逐一排查。

网友:
期待中,硬汉也太拼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发,整理模板的太辛苦,很多细节问题要逐一排查。

确实模板非常耗费精力,硬汉大佬多休息,按照自己的节奏来

网友:
这个大佬一大早就撸代码论坛发帖,真心的年轻的时候还是悠着点

网友:
大佬太给力了

网友B:
期待大佬的USB和网络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期待大佬的USB和网络教程

这两个也会发的。

网友:
硬汉大哥辛苦了!

网友C:
没看到链接呀,参考一下,大佬的精华,呵呵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看到链接呀,参考一下,大佬的精华,呵呵呵呵

还没有发,还在做最后的检查整理。

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就可以下载了。

楼主:
内容已经整理好,准备上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内容已经整理好,准备上传。

今天一直在等着硬汉上传

网友D:
等大神发布了 threadx os 系统的 usb, filex, guix, 等后,到时就找时间吧之前的 工程 使用 rtx + lwip + st 官方库的 usb 全部替换一遍看看效果,这样折腾你觉得如何啊 ?

网友E:
下载了,明天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下载了,明天试试

没看到有下载链接啊

网友:
好像现在还是没看到可以下载

楼主:
已经更新发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更新发布。

终于等到你~
NB!

网友:
终于等到了,厉害。

网友F:
后期会出移植教程吗?想尝试在103上用MDK开发

网友:
threadx的网络功能很厉害,硬汉哥合适可以出一个网络教程,现有的lwip网络总觉得太弱。

楼主:
2020-06-08
更新H7版的到V1.1,添加错文件,已经更新。

网友:
嫖一下,看看与我移植的有何不同

网友G:
MD

请问V5-2000 keil版本中,里面的.S文件一直编译不通过,显示Invalid line start ,基本每一行开头都有@,需要怎么改才能编译通过呢? MDK是5.30的 ,ARM Compiler 是V6.14 ,每个.S文件都会有Invalid line start 的报错

网友:
太牛逼的,硬汉大哥!

网友H:
感谢硬汉哥  给力!!!   下载后SES模版 需要去掉文件夹的中文才不会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后期会出移植教程吗?想尝试在103上用MDK开发

103的不做了,只能大家移植下了。

会写移植专题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等大神发布了 threadx os 系统的 usb, filex, guix, 等后,到时就找时间吧之前的 工程 使用 rtx + lwip + s ...

可以试试,有搞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感谢硬汉哥  给力!!!   下载后SES模版 需要去掉文件夹的中文才不会报错

估计是路径太深了,最好放到桌面路径编译,这样一般有中文,不会有问题。

二般情况下,就只能清除中文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试试,有搞头。

到时需要大神你大力支持啊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请问V5-2000 keil版本中,里面的.S文件一直编译不通过,显示Invalid line start ,基本每一行开头都有@,需 ...

那就自己回复自己吧,,,,,路劲不能包含中文,,,,以前用keil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中文路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就自己回复自己吧,,,,,路劲不能包含中文,,,,以前用keil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中文路径的

已经在楼主位加上这条,防止大家踩坑,第4条,以前也有这个问题,但是不明显,路径深,路径有中文,容易出现找不到文件。

4、推荐将工程文件夹的中文名改成英文明白编译测试,防止编译报错,MDK,IAR和Embedded Studio都有这个必要。
我这里用中文名主要是方便大家了解工程信息。大部分情况下,即使有中文,编译也是没问题的,可以无需修改。

网友I:
哈哈哈硬汉兄的版权意识很高啊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哈哈哈硬汉兄的版权意识很高啊。。。。。。

之前标准库都是写的1-2年的,每次修改太麻烦了,直接来个10年的,现在HAL库版的基本都是2030了。

网友D:
貌似 v7 v2000  的 mdk 工程 编译时会提示 找不到 stm32h7xx_hal_timebase_tim 这个文件,把这个在 工程里面删除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3的不做了,只能大家移植下了。

会写移植专题教程。

这样就知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貌似 v7 v2000  的 mdk 工程 编译时会提示 找不到 stm32h7xx_hal_timebase_tim 这个文件,把这个在 工程里 ...

从新下载这个例子,上午的时候我修正了下这个问题,重新上传了例子。

网友:
已经在IAR 8.40上跑起来了

网友J:
硬汉哥@eric2013
网络相关的东西能可以先搞搞吗,最近有个项目做,刚好赶上threadX放大招,想用在项目上,网络这部分比较急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硬汉哥@eric2013
网络相关的东西能可以先搞搞吗,最近有个项目做,刚好赶上threadX放大招,想用在项目上, ...

后面了整。

网友K:
IAR优化等级None  ThreadX组件勾选,程序仿真无法停止,break的话IAR就闪退了。这种问题该怎么查找原因呢

网友L:
V7-2000_ThreadX的MDK版始终编译不过啊,.s文件总是报错,我把文件名全部改为英文,而且也放在桌面上了,但还是编译不过,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问题吗:
报错信息:Invalid line sta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IAR优化等级None  ThreadX组件勾选,程序仿真无法停止,break的话IAR就闪退了。这种问题该怎么查找原因呢

设置其它优化等级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V7-2000_ThreadX的MDK版始终编译不过啊,.s文件总是报错,我把文件名全部改为英文,而且也放在桌面上了,但 ...

务必使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置其它优化等级正常吗

HIGH是正常的

网友K:
刚刚学习完ucos就来看threadx了,我看ucos中进出中断的时候都调用了中断进入和退出,threadx是只有在中断调用自身的函数的时候调用_tx_thread_context_save();---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();吗,英语吃力,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函数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务必使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

我使用的就是5.30,从你发布那个镜像网址帖子下载的;但还是编译不通过,我今天把注释的@改为;错误信息400变为170个了,但还是编译不过,一会研究一下.S文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我使用的就是5.30,从你发布那个镜像网址帖子下载的;但还是编译不通过,我今天把注释的@改为;错误信息4 ...

问题已经不再这里了,有两点,下载后不要有中文路径,然后这个地方,看下你当前的工程,这个地方是否还正常

楼主:
帮你测试了,优化等级设置为NONE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刚刚学习完ucos就来看threadx了,我看ucos中进出中断的时候都调用了中断进入和退出,threadx是只有在中断调 ...

当前的移植,可以认为用不到这两个文件,可以直接删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不再这里了,有两点,下载后不要有中文路径,然后这个地方,看下你当前的工程,这个地方是否还正 ...

是这个地方,我默认不是自动选择,导致汇编文件一致编译不过;现在终于编译过了,可以下载到开发板去看看效果了

网友M:
MDK工程的调试工具由JLINK改成了STLINK,下载仍提示找不到JLINK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MDK工程的调试工具由JLINK改成了STLINK,下载仍提示找不到JLINK

说明没设置好,还有地方设置的JLINK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明没设置好,还有地方设置的JLINK

才知道keil调试和下载可以分开设置,上面这勾选上就统一了

网友:
期待移植的教程

网友N:
硬汉大哥大哥放一个beta版本的 一直GUIX的出来,我们参考下。
我目前想用SPI 屏幕搞,没有搞成功,必须要实现读点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硬汉大哥大哥放一个beta版本的 一直GUIX的出来,我们参考下。
我目前想用SPI 屏幕搞,没有搞成功,必须要 ...

V5,V6和V7的都已经打通,beta版要等几天,整理模板工作量太大了,我们的一堆屏和触摸方案要适配,还挺麻烦的。

最好开个CANVAS幕布(也就是个显存),不使用幕布的方式还没有打通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V5,V6和V7的都已经打通,beta版要等几天,整理模板工作量太大了,我们的一堆屏和触摸方案要适配,还挺麻 ...

我目前就是看了,太吃内存了,一个显存,一个幕布,太吃内存了,240x320 RGB565  瞬间300KB内存没有了,感觉不是很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我目前就是看了,太吃内存了,一个显存,一个幕布,太吃内存了,240x320 RGB565  瞬间300KB内存没有了, ...

首先一个概念你要搞明白,显存是显存,幕布是幕布,两种东西。

只有你那种RGB接口屏才需要显存。而幕布是类似emWin多缓冲机制,降低撕裂感用的,适合F429,H7这种设备。

而你240*320这种设计,没有大内存,也没有性能优势的,还是emWin简单,给个打点读点就能用。

你这种要用GUIX的话,要使用这种驱动方式,直驱。当然,如果你是H750就没必要了,给320*240*2 ≈ 150KB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首先一个概念你要搞明白,显存是显存,幕布是幕布,两种东西。

只有你那种RGB接口屏才需要显存。而幕 ...

我的想法是MOdel 3 只给MCU开辟一个缓冲区,我理解这个是显存,至于幕布,我理解为是若干个小的图层。
我研究了github上的M7代码,但是给的是RGB的,我模仿写,就感觉不妙了。
如果后期解压PNG图片,估计要消耗几十KB的SRAM。我隐约感觉这东西,不符合小屏幕显示。性价比不高了。
这个类似MTK6261 2503的GUI,这些芯片起步都是4M 的内存。
如果硬件成本高了,那么不是别人直接用QT不香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我的想法是MOdel 3 只给MCU开辟一个缓冲区,我理解这个是显存,至于幕布,我理解为是若干个小的图层。
...

1、你这种小屏如果配M3,M0这些,就老老实实用方式1,是最靠谱的。就像emWin的窗口存储设备一样,小容量的就是使用窗口存储设备,RAM大的,有外置的就上多缓冲。

2、PNG,JPEG这个就跟你用没有用GUIX没有关系了,现在的PNG,JPEG都是用的开源库。

3、单片机方案,无论怎么玩,成本,后续维护,开发难易度,QT方案是无法比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QT还要推出一个QT For MCU的原因。

想想用单片机的多少人,用QT的才多少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你这种小屏如果配M3,M0这些,就老老实实用方式1,是最靠谱的。就像emWin的窗口存储设备一样,小容量 ...

解压算法需要内存加持。

网友O:
Embedded Studio   Debug Terminal  不显示数据是什么情况,哪里需要配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Embedded Studio   Debug Terminal  不显示数据是什么情况,哪里需要配置吗?

SEGGER RTT加到工程里面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EGGER RTT加到工程里面没。

用的是模板程序,SEGGER RTT是有的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SEGGER RTT加到工程里面没。

使用的emBedded 免费版,需不需要其他插件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使用的emBedded 免费版,需不需要其他插件之类的

不需要的。

网友(2020-07-08):
IAR项目工程一直是V7的, 一直还不敢给他升到 V8

网友P:
h750 移植这个工程到mdk ok。但是移植ses,tx_kernel_enter()后,直接HardFault 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h750 移植这个工程到mdk ok。但是移植ses,tx_kernel_enter()后,直接HardFault 了;

没移植好,直接使用我我的例子基础上修改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没移植好,直接使用我我的例子基础上修改。

需要更改哪些地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需要更改哪些地方?

直接使用我的模板测试,注释掉我们板子的外设初始化。

网友Q:
大神,有没有usbx的教程啊??期待中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大神,有没有usbx的教程啊??期待中。。

USBX应该是最后才搞的,主要是USBX的特色不明显。现在内核,GUIX和NETX是重点。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USBX应该是最后才搞的,主要是USBX的特色不明显。现在内核,GUIX和NETX是重点。

请教个问题,我看usbx的源码,在EHCI的驱动中,其初始化函数_ux_hcd_ehci_initialize有调用_ux_utility_set_interrupt_handler(虽然里面是空函数)来注册EHCI的中断入口_ux_hcd_ehci_interrupt_handler,但是OHCI的驱动中,OHCI的中断入口_ux_hcd_ehci_interrupt_handler都没有哪个地方在注册,请问是否这两个handler是不是要根据不同芯片提供的类似汇编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表,将这两个handler填充到对应位置。大神能否解答一下,或者提供个例子说明一下。。
谢谢。。

网友Q:
usbx里面有OHCI何EHCI的HCD,请问一下一般类似PC芯片的都会集成这两个HC,移植时,是否只需要在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里面给参数hcd_param1提供HC在芯片中的IO地址就可以了,但是一般MCU没有EHCI和OHCI,如何使用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请教个问题,我看usbx的源码,在EHCI的驱动中,其初始化函数_ux_hcd_ehci_initialize有调用_ux_utility_s ...

你这个貌似不是移植的是ST吧。

貌似是NXP之类的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usbx里面有OHCI何EHCI的HCD,请问一下一般类似PC芯片的都会集成这两个HC,移植时,是否只需要在ux_host_sta ...

USBX这块,论坛只有这位坛友分享过代码

分享 一个 threadx usbx device storage H7 单片机模拟u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446&fromuid=58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貌似不是移植的是ST吧。

貌似是NXP之类的芯片。

是的,不是移植到MCU上,移植到龙芯2K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是的,不是移植到MCU上,移植到龙芯2K上。

那这个的确要花点时间调试下了。

网友R(2020-08-18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V5-2000 keil版本中,里面的.S文件一直编译不通过,显示Invalid line start ,基本每一行开头都有@,需 ...

俺也碰到同样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那就自己回复自己吧,,,,,路劲不能包含中文,,,,以前用keil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中文路径的

已去掉中文路径,仍然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俺也碰到同样问题

要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要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
用的mdk5.31,编译器版本6.14,中文路径也改了
毛病依旧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用的mdk5.31,编译器版本6.14,中文路径也改了
毛病依旧..

把你编译后有问题的例子,上传上来,我看下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把你编译后有问题的例子,上传上来,我看下

其实没改什么,主目录改成V5,不行,MDK-ARM(AC6)改成MDK-AC6,还是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其实没改什么,主目录改成V5,不行,MDK-ARM(AC6)改成MDK-AC6,还是不行。

一定要选择这个

网友:
果然,那里一改就通过了。
俺以为项目里已经设置好,不用改呢。

多谢硬汉大哥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