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双击添加文件的bug急需改进,都到5.30还没有修正这个bug

楼主(2020-06-08):
昨天更新ThreadX的工程,又被坑了一把。

打开的工程路径不是正在使用的这个工程

下面这种方式好点,但是添加一个文件也用这种方式,就很繁琐。

楼主:
MDK4就没有这个问题,MDK5怎么成这个吊样了。

网友A:
我一般是打开这个目录,然后Atl+Tab切到这个窗口,然后再切回到mdk就可以了,不然点来点去都不知有没有点错

网友:
被坑过一次后,我现在每次都是通过品字图标添加文件了。

网友:
现在西方的软件人员也越来越马虎了啊。。。。这种做法不能算错,但是很反人性。。。

网友:
我都是复制文件路径,再选文件

网友B:
这个时候就要让我推荐一波国产软件了,listary,ctrl+g自动切换到当前打开的目录,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入了正版,用了好几年了,618有活动,不到50,强烈推荐

网友C:
估计老外是把他当作一个功能做的.
另外楼主的标题μVision是中文的μ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老外是把他当作一个功能做的.
另外楼主的标题μVision是中文的μ嘛?

这个μ现在显示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是打开这个目录,然后Atl+Tab切到这个窗口,然后再切回到mdk就可以了,不然点来点去都不知有没有点错

谢谢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时候就要让我推荐一波国产软件了,listary,ctrl+g自动切换到当前打开的目录,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入了正 ...

谢谢,了解下这个软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时候就要让我推荐一波国产软件了,listary,ctrl+g自动切换到当前打开的目录,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入了正 ...

哈哈,多谢,
之前看论坛推荐的,用了这个软件,没发现这个功能。。。
现在方便多了

网友:
可能老版本的μVision双击添加没有初始化打开窗口时候的路径, 所以系统默认用了CurrentDirectory, 然后老外更新后加了记录上一次路径功能, 会初始化为上一次选择路径...

网友:
5.30, 之前的老顽疾还是没有根治, 该弹出时候还得弹.
没有中文路径也不深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