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edit编辑框弹出数字小键盘后,光标不闪烁,但是聚焦貌似还在edit编辑框上。如何让edit的编辑框闪烁。

楼主(2020-06-08):
仿照emWin官方小键盘demo, 在edit编辑框单机后弹出数字小键盘后,光标不闪烁,但是聚焦貌似还在edit编辑框上。如何让edit的编辑框闪烁。

PS:在群友说了在创建窗口后再次聚焦edit以及 在创建键盘后禁止聚焦button控件。试了下都没有用。
附上源码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C-file generated b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.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Compiled Oct  8 2015, 11:59: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(c)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Internet: www.segger.com  Support: support@segger.com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)
// USER END

#include "DIALO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FRAMEWIN_0         (GUI_ID_USER + 15)
#define ID_EDIT_0         (GUI_ID_USER + 16)
#define ID_TEXT_0         (GUI_ID_USER + 17)
#define ID_BUTTON_0         (GUI_ID_USER + 18)

#define TEXT_MAXLEN      40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  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0, 0, 800, 480, 0, 0x64, 0 },
{ EDIT_CreateIndirect, "Edit", ID_EDIT_0, 191, 110, 107, 28, 0, 0x64, 0 },
{ TEXT_CreateIndirect, "", ID_TEXT_0, 250, 241, 188, 37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utton", ID_BUTTON_0, 407, 105, 97, 34, 0, 0x0, 0 },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int     NCode;
        int     Id;
        static WM_HWIN hEdit = 0;
        static U8      ShowText = 0;
        char           aBuffer[TEXT_MAXLEN];
    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memset(aBuffer, 0, TEXT_MAXLEN);
        //把edit文字缓冲区清空,防止未输入就按set后出现乱码。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Framewin'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TEST"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32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6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Set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");
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EDIT_EnableBlink(hItem, 100, 1);

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PAINT:

                if (ShowText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16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GetText(hEdit, aBuffer, TEXT_MAX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WM_GetDialogItem(hWin, ID_TEXT_0), aBuff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Tex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WM_HWIN hnumpad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ID_EDIT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dit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dit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Edi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Numpa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Edit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hEdit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dit = pMsg->hWinSr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Edit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     //获取edit控件的句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edit控件更改内容消息中不能使用获取API,EDIT_GetText。可以在此处赋值句柄,窗口重绘时赋值缓冲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Tex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Window(hnumpa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EndDialog(hnumpad,0); 关闭对话框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M_HideWind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M_InvalidateWindow(pMsg->hWi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      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Framewin
*/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 {
        WM_HWIN hWin;

      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return hWi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创建数字键盘左右方向键位图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COLOR _aColorsArrow[] = {
        0xFFFFFF, 0x000000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_PalArrow = {
        2,        /* number of entries */
        1,         /* No transparency */
        &_aColorsArrow[0]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Right[] = {
        ____XX__, ________,
        ____XXXX, ________,
        XXXXXXXX, XX______,
        ____XXXX, ________,
        ____XX__, ________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Left[] = {
        ____XX__, ________,
        __XXXX__, ________,
        XXXXXXXX, XX______,
        __XXXX__, ________,
        ____XX__, ________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_bmArrowRight = {
        10,            /* XSize */
        5,             /* YSize */
        2,             /* BytesPerLine */
        1,             /* BitsPerPixel */
        _acArrowRight, /*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(indices) */
        &_PalArrow     /* Pointer to palette */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_bmArrowLeft = {
        10,            /* XSize */
        5,             /* YSize */
        2,             /* BytesPerLine */
        1,             /* BitsPerPixel */
        _acArrowLeft,  /*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(indices) */
        &_PalArrow     /* Pointer to palette */
};
//
// Array of keys
/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功能按键消息定义
*
全局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int _aKey[] = { GUI_KEY_BACKSPACE, GUI_KEY_TAB, GUI_KEY_LEFT, GUI_KEY_RIGHT 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数字键盘对话框创建
*
【注】1.左右方向键文字由位图绘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NumPad[] = {
        //
        //  Function        Text             Id         Px   Py   Dx   Dy
        //
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0  ,          0         ,   0,   0, 168, 270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7",    GUI_ID_USER +  7,  10,  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8",    GUI_ID_USER +  8,  60,  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9",    GUI_ID_USER +  9, 110,  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4",    GUI_ID_USER +  4,  10,  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5",    GUI_ID_USER +  5, 110,  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6",    GUI_ID_USER +  6,  60,  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1",    GUI_ID_USER +  1,  10, 1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2",    GUI_ID_USER +  2,  60, 1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3",    GUI_ID_USER +  3, 110, 1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0",    GUI_ID_USER +  0,  10, 1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.",    GUI_ID_USER + 10,  60, 1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ak",  GUI_ID_USER + 11, 110, 16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Tab",  GUI_ID_USER + 12,  10, 2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0,      GUI_ID_USER + 13,  60, 2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0,      GUI_ID_USER + 14, 110, 210,  45,  45, 0, 0x0, 0 },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数字键盘对话框回调函数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    WM_HWIN  hItem;
        WM_HWIN  hDlg;
        int      NCode;
        int      Pressed; //按键状态
        unsigned Id;
        unsigned i;

        Pressed = 0; //按键状态初值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//获取对话框中其他控件句柄

        //消息通知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//窗口重绘消息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//键盘背景为亮灰色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LIGHTGRAY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//窗口初始化消息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
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所有按钮控件禁止聚焦(重要!同时刻所有控件只有一个控件可以聚焦,不禁止按钮聚焦,按下按钮后,按钮自动聚焦,此时编辑框聚焦失效)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-1 ; 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hItem, 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//左键按钮位图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Left, 20, 20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Left, 20, 20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//右键按钮位图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Right, 20, 20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Right, 20, 20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按钮控件句柄值返回,防止出错
               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2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//窗口子控件消息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/* Id of widget */ //控件id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  /* Notification code */ //通知码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//子控件被点击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        //【注】此位置没有break,点击后继续执行释放消息判断
        //子控件被释放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触发消息的控件ID为定义的全部15个按键中的一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Id >= GUI_ID_USER) && (Id <= (GUI_ID_USER +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 - 1)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消息的控件为数字按键以及'.''Bak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d < GUI_ID_USER + 11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acBuffer[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GetText(pMsg->hWinSrc, acBuffer, sizeof(acBuffer)); //获取按键文本,并存储acBuffer缓冲区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acBuffer[0];//存储键位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消息的控件为‘Tab’以及方向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_aKey[Id - GUI_ID_USER - 11];     //获取此按键对应键盘消息,即全局变量_aKey中的四个值                   /* Get the text from the array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消息给当前聚焦的窗口,即创建键盘的编辑框控件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Key, Presse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nd a key message to the focussed window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Numpad
*/
WM_HWIN CreateNumpad(void);
WM_HWIN CreateNumpad(void) {
        WM_HWIN hnumpad;
        WM_HWIN hEdit;
        hnumpad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NumPad,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, _cbDialogNumPad, WM_HBKWIN, 0, 0);

        return hnumpad;
}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Task(void) {
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CreateFramewin()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);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初步思想是自定义消息,根据互传的消息来改变edit里面的数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步思想是自定义消息,根据互传的消息来改变edit里面的数值。

我用的GUI_SendKeyMsg,我小键盘能输入到edit,但是看不到光标闪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GUI_SendKeyMsg,我小键盘能输入到edit,但是看不到光标闪烁

操作下原始的那个例子,光标闪烁有问题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操作下原始的那个例子,光标闪烁有问题没。

还是不行,我发现我如果从点击edit事件创建新窗口,输入聚焦虽然还在edit控件上面但是其光标不闪烁,一定要tab切回来,或者做 WM_SetFocus 两次切换(先聚焦到别的控件上面再切回来),光标才能正常闪烁。。。

楼主:
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CreateNumpad();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1, GUI_ID_EDIT0+1);  //--------------(1)
WM_SetFocus(hItem);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1, GUI_ID_EDIT0 );
WM_SetFocus(hItem);

(1)如果去掉这段话直接重新聚焦原先点击的EDIT,还是不能有光标闪烁,这算是EMWIN的BUG嘛。。用的5.32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操作下原始的那个例子,光标闪烁有问题没。

原始的问题和我这个一样,不从edit创建没问题,点击edit事件后,创建小键盘,光标不闪烁,必须重新聚焦,还得聚焦下别的,再聚焦回来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说光标闪烁得问题,小键盘如果是模态对话框,那么其他窗口得光标可能就不闪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始的问题和我这个一样,不从edit创建没问题,点击edit事件后,创建小键盘,光标不闪烁,必须重新聚焦, ...

需要开启光标闪烁功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说光标闪烁得问题,小键盘如果是模态对话框,那么其他窗口得光标可能就不闪了。

那小键盘windows控件能改变模糊态嘛,我好像在创建函数里面有个flag标志,改成透明窗口也不行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开启光标闪烁功能吧

已经开启了edit控件的blink的API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开启了edit控件的blink的API了
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而且只要一把焦点设置到edit上,就感觉死机了,实际没死,但是不响应键盘消息了,自定义的消息啥的还是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