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谁知道用正点原子的F407开发板如何移植带RL-TCP是LAN8720A底层硬件

楼主(2020-06-08):
如题谁知道用探索者开发板 带LAN8720APHY芯片的移植带RTX的RL-TCP协议啊,我自己改了一下DM9161驱动为LAN8720A驱动,虽然网口能亮灯,但是电脑与其通讯一直PING不通啊!!!

网友A:
分享个修正版RL-TCPnet V7.X和LwIP的LAN8720驱动,符合CMSIS-Driver驱动规范,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9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个修正版RL-TCPnet V7.X和LwIP的LAN8720驱动,符合CMSIS-Driver驱动规范,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
http:/ ...

单位要用的芯片就是STM32F407 144引脚的啊,其他的芯片用不了,参考了下论坛里其他2位的代码,把他的驱动代码复制到自己的工程发现,网口灯能亮绿黄两个灯常量,就是电脑PING单片机PING不通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位要用的芯片就是STM32F407 144引脚的啊,其他的芯片用不了,参考了下论坛里其他2位的代码,把他的驱动 ...

二楼我发的是驱动层,所有STM32系列都可以使用,跟你用多少引脚的F407没关系。

移植很简单的,自己试试即可。

网友B:
解决了吗老哥?我这边情况跟你差不多,用Keil自带LAN8720A驱动按照硬汉建议做了处理,但是上电网口灯都不亮,地址改了,读ID前做了软复位,对了IO口没问题,硬件排查也没问题

网友B:
如果硬件上已经接了IO口到LAN8720复位脚,那硬汉那里添加的软复位还有作用吗?需要改成硬复位吗

网友:
感觉没那么复杂呀,我用H7,用cubemx配置引脚啥的,跑的RTX5,上电硬件复位一下phy,然后初始化网路协议栈,还有一点,尽快启动os处理协议栈,有问题的话就把调试打开,各种事件在手册里描述的也非常详细,基本上都可以很快定位到问题点的

网友(2020-08-23):
你解决了吗?我也在试着移植  移植过去 网口没亮灯   你移植的是硬汉新版本的RL-TCP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硬件上已经接了IO口到LAN8720复位脚,那硬汉那里添加的软复位还有作用吗?需要改成硬复位吗

您好  解决了吗  我的也不成功

网友(2020-11-12):
改天给你们分享个工程,这里LAN8720有个坑

网友:
调试好的demo

网友(2021-05-19):
老哥 你发得LAN8720A 那个下不下来了,有啥坑啊

网友C(2021-06-21):
你好,lan8720附件下不了,能发我一份吗

网友C:
同求,有啥坑啊

网友D(2021-12-17)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吗老哥?我这边情况跟你差不多,用Keil自带LAN8720A驱动按照硬汉建议做了处理,但是上电网口灯都不亮 ...

解决了吗?老哥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求指点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了吗?老哥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求指点一下

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,你直接参考下,看看能帮到你不。

移植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到H7-TOOL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12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