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求助,FS挂载SD和NAND时,CurrentDriveSelect 导致的错误

楼主(2020-06-08):
在V7 RL-flashFS的NAND模版上增加了SD卡。除了fs_ioc_read_info之外功能都正常。
异常现象是:
调用 fs_ioc_read_info (id, &info)之后,FS会有CurrentDriveSelect事件,如果当前的drive和FS的 initial current drie不同,就会产生硬件错误。

想请教一下:
1.为何调用fs_ioc_read_info,会选中当前的driver而不是我传给函数的id
2.有什么方法解决么?我想获得所有设备的扇区信息,但是只有一个initial current drie。

网友:
有时间我做个案例,近期没时间研究制作这个了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fs_ioc_get_id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