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求助,fwrite写入会卡顿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   用的rtos2和mdk自带的文件系统,在测试连续写入时,输出前后两次的消耗时间,发现消耗时间会间接的出现高峰,具体流程大致如下:

1、调用fopen,判断是否打开文件成功,若成功,下一步
2、调用fwrite,单次写入64K数据(tf卡扇区已格式化成64K),判断写入字节数是否正确,若正确,继续写入,直至到设定的次数写完
3、调用fclose,判断返回是否为0,若是,1到3循环,开启下一个文件的写入

       在调用fwrite之前,输出此刻TickCount,前后作差得出消耗时间,期间有调用过fflush,但发现基本没用,数据基本51ms写一次,测试过
fclose所耗时间,按理说应该是能够写完的,记录的时间也基本在这个区间,但就是会出现高峰会达到250ms的情况,搞了蛮久的,没啥进展,
求大佬指点一下啊

网友A:
FAT类文件系统不适合实时写入,这是FAT类文件系统的特色,需要你想一些解决方案。
论坛相似的帖子很多:
1、SDIO DMA等待传输完成耗时不稳定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831

2、fatfs+sdio的方案不能做实时存储,只能放弃吗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962

3、关于文件创建速度越来越慢的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368

4、SD写入时,文件越多,写入时间越长的问题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5442

还有很多相关的帖子,就不帮你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AT类文件系统不适合实时写入,这是FAT类文件系统的特色,需要你想一些解决方案。
论坛相似的帖子很多:
...

这些基本都看过了,用的是RL-FlashFS,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962看到这个帖子试了下RL-FlashF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些基本都看过了,用的是RL-FlashFS,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962看到这 ...

你用的是SD卡吧

这个跟你的SD卡也有很大关系,你可以SDIO DMA批量测试执行时间,这个才是测试解决的根本。

你像测试NAND Flash这些就好很多。

文件系统批量写入后周期性的有个卡壳的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SD卡吧

这个跟你的SD卡也有很大关系,你可以SDIO DMA批量测试执行时间,这个才是测试解决的根 ...

是的,用的TF卡,也确实是有周期性卡顿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WJ\fatfs耗时.p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