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threadx 里面的usb 历程貌似默认使用的 usb-ULPI 模式的,在哪里可以修改为 2线模式?

楼主(2020-06-09):
请教下,threadx 里面的usb 历程貌似默认使用的 usb-ULPI 模式的,在哪里可以修改为 2线 的 模式 ?

网友A:
头文件里面有个HS和FS,他的区分是通过寄存器分别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头文件里面有个HS和FS,他的区分是通过寄存器分别开的。

是 ux_api.h 这个头文件 还是 ux_port.h 这个头文件 ,貌似这2个里面 我也没有找到 啊 ?

寄存器的话,我貌似只找到了     /* Register all the USB host controllers available in this system.  */
    status =  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(_ux_system_host_hcd_stm32_name,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hscore, 0x40040000, 0x0);

貌似程序运行到这个 函数就挂了啊 ???

我目前使用的是 2线的 模式

楼主:
终于找到了,他奶奶的

对应高速 8bit data 的函数
status =  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(_ux_system_host_hcd_stm32_name,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hscore, 0x40040000, 0x0);

对应 2线普通 接口 函数
status =  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(_ux_system_host_hcd_stm32_name,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fscore, 0x40040000, 0x0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