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打算将ThreadX GUIX的触摸功能加上,发现提供的案例里面找不到触摸任务的原始定义

楼主(2020-06-09):
(图片)

网友A:
我在用这个demo,touch线程没有,lcd显示 我都还没有出来,只看到一张纯背景色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用这个demo,touch线程没有,lcd显示 我都还没有出来,只看到一张纯背景色。。。。。。

貌似真没有,看来只能看文档找下接口函数了。

网友B:
这个例子里面

stm32f746g-disco\stm32cubeide\gx\gx_touch_driver_stm32f746g-disco.c

可供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例子里面

非常感谢,位置太隐蔽了。

楼主:
#include   "tx_api.h"
#include   "gx_api.h"
#include   "gx_system.h"
#include   "gx_display.h"
#include   "gx_display_driver_stm32f746g-disco_24xrgb.h"
#include   "stm32746g_discovery_lcd.h"
#include   "stm32746g_discovery_ts.h"

#define TOUCH_STATE_TOUCHED  1
#define TOUCH_STATE_RELEASED 2
#define MIN_DRAG_DELTA       10

static int last_pos_x;
static int last_pos_y;
static int curpos_x;
static int curpos_y;
static int touch_state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PenDownEvent(VOID)
{
    GX_EVENT event;
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OWN;
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curpos_x;
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curpos_y;
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ANDLE;
    last_pos_x = curpos_x;
    last_pos_y = curpos_y;
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PenDragEvent(VOID)
{
    GX_EVENT event;
    int x_delta = abs(curpos_x - last_pos_x);
    int y_delta = abs(curpos_y - last_pos_y);

    if (x_delta > MIN_DRAG_DELTA || y_delta > MIN_DRAG_DELTA)
    {
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RAG;
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curpos_x;
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curpos_y;
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ANDLE;
        last_pos_x = curpos_x;
        last_pos_y = curpos_y;

        gx_system_event_fold(&event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PenUpEvent(VOID)
{
    GX_EVENT event;
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UP;
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curpos_x;
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curpos_y;
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ANDLE;
    last_pos_x = curpos_x;
    last_pos_y = curpos_y;
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}

/*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0]: The Byte count (0x0A)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1]: X1 coordinate [15,8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2]: X1 coordinate [7,0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3]: Y1 coordinate [15,8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4]: Y1 coordinate [7,0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5]: X2 coordinate [15,8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6]: X2 coordinate [7,0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7]: Y2 coordinate [15,8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8]: Y2 coordinate [7,0]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9]: Gesture command (01: Zoom In 02: Zoom out)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Buffer [10]: unused byte
*/
VOID  touch_thread_entry(ULONG thread_input)
{

    TS_StateTypeDef TS_State;
    touch_state = TOUCH_STATE_RELEASED;

    BSP_TS_Init(RK043FN48H_WIDTH, RK043FN48H_HEIGHT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x_thread_sleep(2);

        BSP_TS_GetState(&TS_State);

        if (!(TS_State.touchDetected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no touch, check so see if last was touched
            if (touch_state == TOUCH_STATE_TOUCHE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uch_state = TOUCH_STATE_RELEASED;
                SendPenUpEven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 (TS_State.touchX[0] > RK043FN48H_WIDTH ||
                TS_State.touchY[0] > RK043FN48H_HEIGHT)
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
            // screen is touched, update coords:
            curpos_x = TS_State.touchX[0];

            curpos_y = TS_State.touchY[0];

            if (touch_state == TOUCH_STATE_RELEASE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uch_state = TOUCH_STATE_TOUCHED;
                SendPenDownEven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test and send pen drag
                SendPenDragEven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C:
用vscode打开文件夹,搜索就好,vscode的搜索很好用的。
代码跳转之类的也很好用。微软大法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vscode打开文件夹,搜索就好,vscode的搜索很好用的。
代码跳转之类的也很好用。微软大法好。

还是VS方便, IAR默认打开是的库,自己手动添加就有点太繁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