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请教安富莱GT911驱动里I2C端口不需要设置为读,是如何实现功能的?

楼主(2020-06-09):
学习安富莱的例程发现,下面代码里,没有SDA和SCL引脚从输出改为输入的设置,却能完成I2C的读写,弄不明白了,所以进来请教;
代码如下:
#include "bsp.h"

        安富莱STM32-V7开发板 i2c总线GPIO:
                PB6/I2C1_SCL
                PB9/I2C1_SDA
*/

/* 定义I2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, 用户只需要修改下面4行代码即可任意改变SCL和SDA的引脚 */
#define I2C_SCL_GPIO        GPIO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*/
#define I2C_SDA_GPIO        GPIO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*/

#define I2C_SCL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*/
#define I2C_SDA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*/

#define ALL_I2C_GPIO_CLK_ENABLE()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

/* 定义读写SCL和SDA的宏 */
#define I2C_SCL_1()  I2C_SCL_GPIO->BSRRL = I2C_SCL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CL = 1 */
#define I2C_SCL_0()  I2C_SCL_GPIO->BSRRH = I2C_SCL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CL = 0 */

#define I2C_SDA_1()  I2C_SDA_GPIO->BSRRL = I2C_SDA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DA = 1 */
#define I2C_SDA_0()  I2C_SDA_GPIO->BSRRH = I2C_SDA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DA = 0 */

#define I2C_SDA_READ()  ((I2C_SDA_GPIO->IDR & I2C_SDA_PIN) != 0)        /* 读SDA口线状态 */
#define I2C_SCL_READ()  ((I2C_SCL_GPIO->IDR & I2C_SCL_PIN) != 0)        /* 读SCL口线状态 */
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I2C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I2C总线的GPIO,采用模拟IO的方式实现
*    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I2C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;

        /* 第1步:打开GPIO时钟 */
        ALL_I2C_GPIO_CLK_ENABLE();

        gpio_ini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OD;        /* 设置开漏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.Pull = GPIO_NOPU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*/
        gpio_ini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        // GPIO_SPEED_FREQ_HIGH;  /* GPIO速度等级 */

        gpio_init.Pin = I2C_SCL_PIN;
        HAL_GPIO_Init(I2C_SCL_GPIO, &gpio_init);

        gpio_init.Pin = I2C_SDA_PIN;
        HAL_GPIO_Init(I2C_SDA_GPIO, &gpio_init);

        /* 给一个停止信号,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*/
        i2c_Stop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上面代码将SDA和SCL都设置成了OUT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。。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i2c_ReadByt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读到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ReadByte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uint8_t value;

        /*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*/
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<<= 1;
                I2C_SCL_1();
       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if (I2C_SDA_READ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2C_SCL_0();
       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上面代码如何实现的  I2C_SDA_READ?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代码来源于  :《V7-034_LCD的电阻触摸和电容触摸(电阻触摸支持2点和4点校准)》

网友A:
GPIO_MODE_OUTPUT_OD  设置的是开漏输出,支持读写。外部必须加上拉电阻。这是IIC总线的标准形式。

网友:
IO口设置为开漏输出就可以

楼主:
诚恳求教!版主指点一下吧?

网友B:
stm32输出模式也是可以读gpio状态的,比较特殊,其他单片机得设置输入模式

网友:
设置开漏即可,开漏的优势如下:

楼主:
多谢版主及诸位的解答!!!感谢及佩服版主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IO_MODE_OUTPUT_OD  设置的是开漏输出,支持读写。外部必须加上拉电阻。这是IIC总线的标准形式。

太感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输出模式也是可以读gpio状态的,比较特殊,其他单片机得设置输入模式

多谢多谢!

网友:
参考手册里描述的很清楚,以参考手册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