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beddedStudio下载程序出错

楼主(2020-06-09):
之前用EmbeddedStudio建了几个工程编译和下载都没问题。
昨天又新建了407一个工程,编译OK,但通过JLINK下载程序时提示错误。

这是什么情况?哪里搞错了??

网友:
这个文件在里面吧

楼主:
这个文件在工程里

网友:
这个是创建的时候自动添加的。

楼主:
经过反复折腾,发现Embedded Studio创建工程后,Scripts目录那个自动生成的文件是不能挪到其它地方的,否则就无法下载程序了,,,,
奇怪的是我先把它挪到别的目录后发现无法下载,然后又把它挪回来,还是无法下载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反复折腾,发现Embedded Studio创建工程后,Scripts目录那个自动生成的文件是不能挪到其它地方的,否则 ...

这个最好用他们官方整好的。我最近也发现,不使用他们标配的,很容易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