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的以太网,GUI,USB没有一个规范的Port文件模板,这是个软肋,希望他们后期可以增加

楼主(2020-06-10):
这是ThreadX打开免费RTOS市场相当、相当、相当重要的一步。

以RTX5全家桶为例,现在布局的CMSIS-Driver是非常给力的,方便的移植到各种IC厂商和各种芯片上使用。

而现在的ThreadX这方面还差点意思,看他们的底层文件,基本跟uCOS全家桶差不多,具有非常强的定制性(官方提供驱动)。

特别是那个USB底层,需要ThreadX定制才行,一般用户基本上搞不定。

而GUI这些还好移植些,能打点读点基本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A:
看看微软会不会给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微软会不会给做吧

我们自己板子的V5和V6已经所有底层Port都已经通过了。

网友:
楼主牛逼,这个必须顶下

网友B:
需要有社区的合作,推广移植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有社区的合作,推广移植工作。

ARM的那套CMSIS-RTOS封装层和CMSIS-Driver,之前各大硬件厂商没人搭理他们,后来干脆自己一点一点推了,这么多年了,才有点起色。

ThreadX的话,官方仅需出个模板文件,带驱动接口函数就行,用户可以自己填,这样就能形成一个规范,要不大家写的驱动文件参差不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RM的那套CMSIS-RTOS封装层和CMSIS-Driver,之前各大硬件厂商没人搭理他们,后来干脆自己一点一点推了, ...

netx里有一个ram driver,可以作为ethernet driver的模板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RM的那套CMSIS-RTOS封装层和CMSIS-Driver,之前各大硬件厂商没人搭理他们,后来干脆自己一点一点推了, ...

USBX 驱动 和 GUIX驱动有点复杂,还没有想好怎么做模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X 驱动 和 GUIX驱动有点复杂,还没有想好怎么做模板。

GUI 移植还没有成功,
1.看了例程那个是在gui线程初始化的时候,提供一个hardware初始化,以及重载部分绘图函数(这里面的函数接口还没细看)。还有就是设置好framebuff  addr & 分辨率。还缺哪一部分?

2.看了demo里面的几个sample 通过gui设计器得到的几个文件。两者之间联动这个里面的设计方式以及加载流程,内部机制 。有没有其他的说明文档,不然只能硬刚src code了

3.有移植文档比较好。不然都不知道缺什么,官方demo我们也没办法先跑起来然后compare,一旦涉及平台差异更加难受。改一次head file 全编译一次十几分钟,得编译成库(还没试)。

网友:
USBX驱动实现不够优雅,如果从零写usb驱动,就难度而言uC-USB < RL-USB < USBX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自己板子的V5和V6已经所有底层Port都已经通过了。

感谢

网友:
USBX真的是看看晕晕的,正常的移植都是填上几个端点传输,然后控制下寄存器就可以了,这个直接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。。

网友C(2020-11-19):
引用 楼主:
ARM的那套CMSIS-RTOS封装层和CMSIS-Driver,之前各大硬件厂商没人搭理他们,后来干脆自己一点一点推了, ...

这确实是个问题   几年来多个操作系统(ucosII ucosIII MQX RT-Thread RTX4 RTX5)折腾   前几个月总工刚移植华为的liteos(基于CMSIS V2封装层)  不想再折腾了 坚守CMSIS V2封装层  等ThreadX全家桶推出CMSIS封装层再来学习ThreadX全家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确实是个问题   几年来多个操作系统(ucosII ucosIII MQX RT-Thread RTX4 RTX5)折腾   前几个月总工刚移 ...

现在的版本好多了,各种port文件都做的比较齐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