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无论是MDK5的AC5还是AC6,有个略坑的问题,稍微改动个小地方就喜欢全编译工程

楼主(2020-06-10):
这个问题在MDK上表现的非常突出。如果一个工程每次全编译都需要10分钟左右,修改一次痛苦至极,也就是1个小时只能修改6次源码。

而Embedded Studio没有这个问题,这点表现比较MDK强太多太多了。

网友A:
是的,所以如果源码多了,不用修改,可以把HAL或者其他不经常更改的,弄成lib文件
在工程里面弄个小工程,生成lib文件的,这样也方便

还有一种,就是我之前提的,改动比较多,
就是把.h .c等文件都加一个__USE_LIB 这样的宏,如果打开这个,就使用lib文件不编译源文件,不打开,就编译源文件
就是这样改动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所以如果源码多了,不用修改,可以把HAL或者其他不经常更改的,弄成lib文件
在工程里面弄个小工程, ...

库最烦人的是设置的宏定义已经没效果了。

所以就不想用库。

网友B:
是没有正确设置output和link文件夹吗?
我的MDK都是只编译更改了的.c,或者更改了.h的话,也只编译包含了该头文件的.c文件啊。
在没有正确设置link文件夹的时候,改一个文件就会导致全编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没有正确设置output和link文件夹吗?
我的MDK都是只编译更改了的.c,或者更改了.h的话,也只编译包含了 ...

具有随机性,不是每次都会全编译。

网友C:
MDK的makefile没写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DK的makefile没写好吧

后面我发布模板了,让大家体验下就有体会了,平时大家的文件顶天几百个,没啥体会。

几千文件就体会出来了。

网友D:
如果修改的是被很多文件引用的的头文件,也会导致编译时间增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修改的是被很多文件引用的的头文件,也会导致编译时间增长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比如我之前的程序里面有个memset函数,我之前将其注释掉了,重新取消注释,竟然来了一个全工程编译。

楼主:
找到个配置项,不知道好不好使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找到个配置项,不知道好不好使

实测,这个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