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板子测试ThreadX的高级GUI Demo,一些复杂的案例都比较大,内部2MB的Flash放不下

楼主(2020-06-10):
后面有时间了把图片都独立出来存储,图片都放到内部Flash显得太大了。

网友:
目前对这个系统十分感兴趣,进而想买一块开发板来学习,但是不知道后期-教程资料-主要是用哪款板子,V5? V6? V7?

网友A:
想买一块开发板来学习这个系统,请问最好买V5?V6?V7哪一款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买一块开发板来学习这个系统,请问最好买V5?V6?V7哪一款呢?

个人建议就买 v7 , 毕竟比 v5,v6 强大不少,

网友:
图片可以放到外部flash  这样应该可以的

网友B:
也不知道它的设计器,有没有将图片转换成其它格式。如果只是将原始图片放到flash中,最后MCU显示的时候,解起码来还不卡得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不知道它的设计器,有没有将图片转换成其它格式。如果只是将原始图片放到flash中,最后MCU显示的时候,解 ...

要是JPEG的话,H7使用比较方便,带硬件解码。

如果是位图的话,存到QSPI Flash使用内存访问模式,或者加载到SDRAM比较省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买一块开发板来学习这个系统,请问最好买V5?V6?V7哪一款呢?

V7目前来说一步到位,而且相对来说目前STM32H750比F429价格要低,如果有实际项目也是会上H750

网友C:
怎么感觉很卡的样子,是GIF动图的原因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感觉很卡的样子,是GIF动图的原因么?

楼主的截图是电脑跑的,不卡,很流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