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串口处理任务和串口接收中断之间是否存在需要保护的临界区?

楼主(2020-06-10):
typedef struct
{
    u8 rxTotal;
    u8 rxBuf[96];

    u8 txNum;
    u8 txTotal;
    u8 txBuf[160];
}UART_MyTypeDef;

上面是我定义的串口缓存结构类型,

在串口任务里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OSTimeDly(2);
           if(sMyUart1.rxTotal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处理数据,都是读接收缓冲区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//处理完数据后清除
          sMyUart1.rxTotal = 0;
    }
}

在串口接收中断里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sMyUart1.rxTotal >= 9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溢出管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sMyUart1.rxTotal = 0;
        }
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}

那么现在的问题是,对于sMyUart1.rxTotal变量,在串口任务里和串口中断里都要进行写操作,那么是否需要
在串口任务里对该变量写操作之前要关中断呢,也就是进行进入临界区之前的保护?

网友:
要个有必要的。

网友:
恰巧在调试类似问题:偶尔某个参数被通信误改写。
教训是处理接收报文时,先关掉接收中断或者关掉485芯片的接收使能。

网友:
肯定要有,虽然遇到几率很小

网友:
我一般串口都是开DMA,然后用环形缓冲区去做处理,数据长度不够等,超时数据丢弃

网友:
我是这样用的
#if 0
/* use freertos interrupt */
#include "FreeRTOS.h"
#include "task.h"
#define UART_DISABLE_INT()   taskENTER_CRITICAL()
#define UART_ENABLE_INT()    taskEXIT_CRITICAL()
#else
/* global interrupt */
#define UART_DISABLE_INT()   __disable_irq()     /*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*/
#define UART_ENABLE_INT()    __enable_irq()      /*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*/
#endif

网友:
一般要搞个FIFO缓冲区,串口收到数据直接丢进去,主程序另开一个线程从FIFO直接循环处理,直至队列为空,这是接收,发送过程也要这样

网友:
这个做个环形FIFO,一个中断内写的变量p_in,一个任务读用的变量 p_out,用的时候注意边界应该就可以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