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FT求得的相位一直在变化

楼主(2020-06-11):
请教各位大虾。小弟我通过ADC和DMA双缓冲模式在20ms内采样交流电压256个点。做完fft变换后,通过atan2(b,a)求得的相位一直在0~360之间变化。(b和a是fft处理后数组的第2个点的虚部和实部)。这是软件哪里有问题没有处理好么?检查了好几遍不知该如何入手解决此问题。附上我的fft处理的程序:
<blockquote>//DSP运算函数

网友A:
等我发布案例,最近没顾上整了,忙于ThreadX

FFT加窗插值修正后,求解多次谐波频率,幅值,相位的精度杠杠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778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我发布案例,最近没顾上整了,忙于ThreadX

FFT加窗插值修正后,求解多次谐波频率,幅值,相位的精度杠 ...

硬汉哥,我现在对精度的要求还不是特别高。就是软件处理上有疑问。求相位的时候是不是要取多个周期的波形来求啊?我现在的相位角会在0~360之间变化

楼主:
void DSP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16 i=0,a=0;
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scfft结构体,设定FFT相关参数
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(&scfft,FFT_LENGTH,0,1);
          float GLYS_A=0,GLYS_B=0,GLYS_C=0;
                float PowerA=0,PowerB=0,PowerC=0;
          if(Conv_flag)//DMA有准备好的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DMA_GetCurrentMemoryTarget(DMA2_Stream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 == DMA_Memory_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ptr = uAD_Buff_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ptr = uAD_Buff_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FFT_LENGTH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V[0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V[1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1+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V[2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2+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V[0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V[0][i]-VOLTAGE_Zero-Voltage_A_Devi))/4096/R2*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V[1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V[1][i]-VOLTAGE_Zero-Voltage_B_Devi))/4096/R2*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V[2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V[2][i]-VOLTAGE_Zero-Voltage_C_Devi))/4096/R2*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0][2*i]=True_Three_V[0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0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1][2*i]=True_Three_V[1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1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2][2*i]=True_Three_V[2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V[2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I[0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3+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I[1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4+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hree_I[2][i]=ADC_ConvertedValueptr[5+i*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I[0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I[0][i]-VOLTAGE_Zero-Current_A_Devi))/4096/R3*3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I[1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I[1][i]-VOLTAGE_Zero-Current_B_Devi))/4096/R3*3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_Three_I[2][i]=(VDDA_VAL*(ADC_Three_I[2][i]-VOLTAGE_Zero-Current_C_Devi))/4096/R3*3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0][2*i]=True_Three_I[0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0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1][2*i]=True_Three_I[1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1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2][2*i]=True_Three_I[2][i];        //实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nputbuf_I[2][2*i+1]=0;//虚部全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电流有效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V[0],FFT_LENGTH,&VA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V[1],FFT_LENGTH,&VB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V[2],FFT_LENGTH,&VC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I[0],FFT_LENGTH,&IA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I[1],FFT_LENGTH,&IB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rms_f32(True_Three_I[2],FFT_LENGTH,&ICRm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数据FFT计算(基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V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V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V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流数据FFT计算(基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I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I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_cfft_radix4_f32(&scfft,fft_inputbuf_I[2]);
//        MaxVA=(float)(sqrt(fft_inputbuf_V[0][2]*fft_inputbuf_V[0][2]+fft_inputbuf_V[0][3]*fft_inputbuf_V[0][3]))/1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角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A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V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iaodu_VA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A+=360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B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V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iaodu_VB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B+=360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C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V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iaodu_VC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VC+=360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IA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I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IB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I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_IC=JiaoDu_Process(fft_inputbuf_I[2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率因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YS_A=Factor_Process(fft_inputbuf_V[0],fft_inputbuf_I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YS_B=Factor_Process(fft_inputbuf_V[1],fft_inputbuf_I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YS_C=Factor_Process(fft_inputbuf_V[2],fft_inputbuf_I[2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A=VARms*IARms*GLYS_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B=VARms*IARms*GLYS_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C=VARms*IARms*GLYS_C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l_Power=PowerA+PowerB+Power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l_QPower=VARms*IARms+VARms*IARms+VARms*IARm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l_Factor=(GLYS_A+GLYS_B+GLYS_C)/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v_flag=0;
           }
}

float Factor_Process(float *fft_Data_V,float *fft_Data_I)
{
            float Real_V,Imaginary_V,hudu_V,Real_C,Imaginary_C,hudu_C,GLY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_V      = fft_Data_V[2];         //timeout3=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inary_V = fft_Data_V[3];
                  hudu_V = atan2(Imaginary_V , Real_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_C      = fft_Data_I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inary_C = fft_Data_I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udu_C = atan2(Imaginary_C , Real_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YS=cos(hudu_V-hudu_C); //功率因素
      return GLYS;
}

float JiaoDu_Process(float *fft_Data)
{
                  float Real,Imaginary,hudu,jiaodu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      = fft_Data[2];         //timeout3=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inary = fft_Data[3];
                  hudu = atan2(Imaginary , Re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odu = (float)(hudu* 180 / Pi);
      return jiaodu;
}

网友A:
你这种干求不行的。相位当然是乱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干求不行的。相位当然是乱跳。

是要选个点做参考么?硬汉哥求指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要选个点做参考么?硬汉哥求指点

最简单情况下,如果波形的频率是固定的,至少跳动非常微小的情况下,采样率是此周期的整数倍,一个周期有100个点就行,采集几个周期求FFT,这种情况求解出来的还算准。

如果频率是跳转的范围,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情况下,如果波形的频率是固定的,至少跳动非常微小的情况下,采样率是此周期的整数倍,一个周期有 ...

好的,好的。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情况下,如果波形的频率是固定的,至少跳动非常微小的情况下,采样率是此周期的整数倍,一个周期有 ...

硬汉哥。(采集几个周期求FFT)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思路么?小弟我刚刚试着实现采4个周期。程序for循环了4遍。这部分看着好臃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情况下,如果波形的频率是固定的,至少跳动非常微小的情况下,采样率是此周期的整数倍,一个周期有 ...

虽然程序臃肿,但是还是可以用。可是结果算出来的相位角还是会在0~360之间规律的变化

网友:
对的,你的adc 定时器 有误差,不能锁定初始采样的相位,0-360,缓慢连续变化,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仿真算一下相互之间的相位差,只要相位差不变,算法就没问题,最终的功率应该也是稳定的。

网友(2020-09-03):
老哥,我最近也在做这个,有空交流一下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