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ucosII下使用uC-Probe (4.8.0.0)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11):
硬汉哥你好,这两天接手一个项目,是STM32f4芯片跑的ucosII,发现低优先级的任务得不到执行,就想着用uC-Probe看一下
照着 uC/Probe 简易使用说明 进行一波操作。

发现uC-Probe界面显示是这样的
低优先级的任务得不到CPU资源,但是堆栈那几列也显示不正常。不知道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开的任务有点多,有必要逐个任务排查下,另外各个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,越简单越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的任务有点多,有必要逐个任务排查下,另外各个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,越简单越好。

的确任务有点多,我也是刚接手,简直无从下手。
这个项目用到了Lwip,之前没有接触过,我看程序为lwip开了好几个任务,想问一下lwip一个任务搞定不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的确任务有点多,我也是刚接手,简直无从下手。
这个项目用到了Lwip,之前没有接触过,我看程序为lwip开 ...

没问题,用原始Socket是没问题的。其它的BSD Socket这些时候多任务处理。

网友(2020-08-20):
我用的uc-Probe4.8为啥没有CDF文件呢,只有 I/O Register

网友:
LWIP使用2个任务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