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50的HAL V1.7生成的代码中,ADC_InitTypeDef结构体没有BoostMode参数

楼主(2020-06-11):
使用的hal库版本为STM32Cube FW_H7 V1.7.0生成的H750代码,发现stm32h7xx_hal_adc.h文件
中的ADC_InitTypeDef结构体没有BoostMode参数,那是不是说ADC的时钟不能超过20MHz?

网友A:
他们现在的分配是这样的:

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,现在分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,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, LQFP封装速度最低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34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现在的分配是这样的:

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,现在分直接通道,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,不同封装 ...

有实测过STM32H743XIH6的16bit采样率可以到2M以上吗?

现在想尽量提供采样率,请教一下,hal库有没有像原来M3那样获取ADC时钟的方法呢?
typedef struct
{
  uint32_t SYSCLK_Frequency;  /*!< returns SYS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*/
  uint32_t HCLK_Frequency;    /*!< returns H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*/
  uint32_t PCLK1_Frequency;   /*!< returns PCLK1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*/
  uint32_t PCLK2_Frequency;   /*!< returns PCLK2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*/
  uint32_t ADCCLK_Frequency;  /*!< returns ADC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*/
}RCC_ClocksTypeDef;

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;    //获取系统时钟状态RCC_GetClocksFreq(&get_rcc_clock);  //仿真的时候就可以在结构体get_rcc_clock中看见各个外设的时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