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按照emWin手册配置,为什么屏幕只显示轮廓,颜色不正确那?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20-06-11):
emWin颜色花色

网友A:
LCD驱动有问题。对照LCD手册改时序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CD驱动有问题。对照LCD手册改时序参数。

程序里给Blue255,显示屏显示的却是Green,程序里给Red255,显示的却有点像桃红,这种情况也是时序嘛?时序我比着手册对了一遍,没发现有不对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CD驱动有问题。对照LCD手册改时序参数。

实际颜色与显示颜色对不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实际颜色与显示颜色对不上

颜色转换问题上

网友:
HPSW 水平同步信号脉宽,HBPD 水平同步信号前肩,HFPD 水平同步信号后肩,VSPW 垂直同步信号脉宽,VBPD 垂直同步信号前肩,VFPD 垂直同步信号后肩。这几个参数,写好驱动先刷图片看是否正常,正常后再移植到emwin GUI里。

网友:
LTDC驱动吗?是的话看下引脚复用设置,默认LTDC引脚可能跟你实际使用的不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