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keil5打开V6开发板监护仪界面设计的代码,无法单步执行,也无法全速运行

楼主(2020-06-12):
keil5打开V6开发板监护仪界面设计的代码,无法单步执行,也无法全速运行,就是没办法打断点仿真,是为啥?

网友A:
你也整了个V6板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也整了个V6板子。

v7功能复杂,想学呢,主要是1024*768的屏幕驱动这块,但是我怕太难,买了我学不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7功能复杂,想学呢,主要是1024*768的屏幕驱动这块,但是我怕太难,买了我学不会

好的,这就帮你测试下。

网友:
帮你测试了,正常
JLINK V9.X
MDK5.30
Win7 64bit

动态操作GIF

网友B(2022-01-07):
V6开发板 能驱动 RA8876液晶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6开发板 能驱动 RA8876液晶屏吗?

可以,在V6上的AD7606插座上接线,使用FMC的8080方式驱动。

网友B:
如果V6+RA8876液晶屏,能跑emWin 的三缓冲吗?这个监护仪界面代码能直接运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V6+RA8876液晶屏,能跑emWin 的三缓冲吗?这个监护仪界面代码能直接运行吗?

不行,8080总线这种驱动方式不方便卡缓冲切换点。

可以直接运行,前提是你做好了8876的底层移植。emWin是应用层的,随意移植。

网友(2022-02-21):
我想提高这个程序的执行速度,请赐教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医疗监护仪简易界面设计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MainTask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实验内容
*              1. 本实例有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:
*                 (1)同一个窗口多定时器的创建。
*                 (2)通过外部按键创建窗口。
*                 (3)多波形的显示。
*              2. 按键K2按键创建病人信息窗口。
*                 按下K3关闭创建的窗口。
*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 日期         作者          说明
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6-11-26   Eric2013              首版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5-202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"MainTask.h"
#include "includes.h"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用外部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Yahei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Logo_armflySmall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和数组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WM_HWIN hWinInfo;    /* 信息窗口句柄 */
WM_HWIN  hWinMain;   /* 主窗口句柄 */
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 ahData[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用于 GRAPH_DATA 类型的句柄 */
static GUI_COLOR _aColor[3] = {GUI_YELLOW,GUI_GREEN,GUI_RED};/* 三种曲线的颜色值 */

/* 下面是为三种曲线定义好的曲线值 */
const static int _HeartBeat[] = {
    2,   4,   6,   8,  10,   6,   2,   0,   0,   0,
   -8,  16,  40,  64,  88,  58,  28,  -2, -32, -30,
  -20, -10,   0,   2,   2,   4,   4,   6,   6,   8,
    8,  10,  12,  14,  16,  18,  20,  16,  12,   8,
    4,   2,   2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
};

const static int _HeartBeat1[] = {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2,   4,   8,  16,  32,  64,   0,   0,   0,   0
};

const static int _HeartBeat2[] = {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60,   0, -60, -32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
 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,   0
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WINDOW_0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FRAMEWIN_0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GRAPH_0     (GUI_ID_USER + 0x02)
#define ID_TEXT_0      (GUI_ID_USER + 0x03)
#define ID_TEXT_1     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TEXT_2      (GUI_ID_USER + 0x05)
#define ID_TEXT_3      (GUI_ID_USER + 0x06)
#define ID_TEXT_4      (GUI_ID_USER + 0x07)
#define ID_TEXT_5      (GUI_ID_USER + 0x08)
#define ID_TEXT_6      (GUI_ID_USER + 0x09)
#define ID_TEXT_7      (GUI_ID_USER + 0x0A)
#define ID_TEXT_8      (GUI_ID_USER + 0x0B)
#define ID_TEXT_9      (GUI_ID_USER + 0x0C)
#define ID_TEXT_10     (GUI_ID_USER + 0x0D)

#define ID_TimerGraph   0
#define ID_TimerTime    1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话框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Info[] =
{
      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80, 40, 200, 2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0, 10, 12, 19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1, 10, 37, 19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2, 10, 60, 19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3, 10, 85, 190, 20, 0, 0x64, 0 },
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_cbDialogInf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信息窗口的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pMsg   参数指针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Info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armfly的logo*/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Logo_armflySmall, 50,1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框架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病人信息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ID_TEXT_0到ID_TEXT_3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床    号:1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病人类型:成人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病人姓名:张三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性    别:男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reateFramew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信息窗口的创建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CreateFramewin(void)
{
        hWinInfo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Info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Info), _cbDialogInfo, WM_HBKWIN, 0, 0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eleteFramew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信息窗口的删除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eleteFramewin(void)
{
        WM_DeleteWindow(hWinInfo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话框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
{
      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Window", ID_WINDOW_0, 0, 0, 800, 480, 0, 0x0, 0 },
        { GRAPH_CreateIndirect, "Graph", ID_GRAPH_0, 8, 25, 668, 252, 0, 0x0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0, 8, 27, 8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1, 8, 110, 8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2, 8, 193, 80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3, 681, 26, 117, 83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4, 681, 111, 117, 83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5, 681, 195, 117, 83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6, 770, 31, 27, 17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7, 766, 113, 28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8, 769, 199, 31, 20, 0, 0x64, 0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9, 672, 5, 71, 17, 0, 0x64, 0  },
    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", ID_TEXT_10, 749, 5, 57, 20, 0, 0x64, 0 },
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Caculate_RTC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显示RTC时间
*        形    参:pMsg 指针参数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extern RTC_TimeTypeDef  RTC_TimeStructure;
extern RTC_DateTypeDef  RTC_DateStructure;
static void Caculate_RTC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      char buf[30];
      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
          RTC_GetTime(RTC_Format_BIN, &RTC_TimeStructure);
          RTC_GetDate(RTC_Format_BIN, &RTC_DateStructure);

          sprintf(buf,
                  "%0.2d:%0.2d:%0.2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TimeStructure.RTC_Hour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TimeStructure.RTC_Minut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TimeStructure.RTC_Seconds);
         TEXT_SetText(WM_GetDialogItem(hWin,ID_TEXT_10), buf);

          sprintf(buf,
                  "20%0.2d/%0.2d/%0.2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DateStructure.RTC_Yea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DateStructure.RTC_Mont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DateStructure.RTC_Date);
          TEXT_SetText(WM_GetDialogItem(hWin,ID_TEXT_9), buf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_cbDialogInf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主窗口的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pMsg   参数指针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char buf[10];
        static         char Index = 0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曲线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GRAPH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SetBorder(hItem, 0, 0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hData[0] = GRAPH_DATA_YT_Create(_aColor[0], 700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hData[1] = GRAPH_DATA_YT_Create(_aColor[1], 700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hData[2] = GRAPH_DATA_YT_Create(_aColor[2], 700, 0, 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为绘图控件添加数据对象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AttachData(hItem, ahData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AttachData(hItem, ahData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AttachData(hItem, ahData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DGET_SetEffect(hItem, &WIDGET_Effect_Non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文本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心率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呼吸率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脉搏率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D4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50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D4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60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D4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70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3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bmp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3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BrPM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3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bmp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FFF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6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FFFF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2014-06-17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16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FFFF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00:00:00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标题并重绘背景色 */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00408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Rect(0,0,LCD_GetXSize()-1, 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Yah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床号 1 姓名: 张三", 5, 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Rect(0,25,LCD_GetXSize()-1, LCD_GetYSize()-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/* 用于绘制三个白色的圆角方框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RoundedRect(680,  25, 799, 108, 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RoundedRect(680, 110, 799, 193, 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AA_DrawRoundedRect(680, 195, 799, 276, 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M_GetTimerId(pMsg->Data.v) == ID_TimerGraph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(ahData[0], (_HeartBeat[Index]/2)+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(ahData[1], (_HeartBeat1[Index]/2)+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(ahData[2],(_HeartBeat2[Index]/2)+19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++Index == GUI_COUNTOF(_HeartBeat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重启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M_GetTimerId(pMsg->Data.v) == ID_TimerTim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文本ID_TEXT_5的动态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, "%d", rand()%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bu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文本ID_TEXT_4的动态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, "%d", rand()%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bu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文本ID_TEXT_3的动态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, "%d", rand()%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bu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时间和日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culate_RTC(pMsg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重启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/* 创建信息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MSG_CreateInfo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WM_IsWindow(hWinInfo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Framew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* 删除信息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MSG_DeleteInfo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M_IsWindow(hWinInfo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Framew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ainTas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GUI主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/* 初始化 */
        GUI_Init();

        /*
       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
           1.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,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.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,调用此函数才有效:
                  WM_MULTIBUF_Enable(1);
           2.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: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       3.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,二选一即可,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,实际使用
                  STM32F429BIT6 + 32位SDRAM + RGB565/RGB888平台测试,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
                  感,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,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。
           4.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。
        */
        WM_MULTIBUF_Enable(1);

        /*
     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,电阻屏需要校准,电容屏无需校准。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,执行
           此函数即可,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,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。
        */
    //TOUCH_Calibration();

        hWinMa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
        /* 使能UTF-8解码用于汉字显示 */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        /* 创建两个定时器 */
        WM_CreateTimer(WM_GetClientWindow(hWinMain), /*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_TimerGraph,                  /* 用户定义的Id。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,此值可以设置为零。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周期,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留待将来使用,应为0 */

        WM_CreateTimer(WM_GetClientWindow(hWinMain), /*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_TimerTime,                  /* 用户定义的Id。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,此值可以设置为零。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周期,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留待将来使用,应为0 */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20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