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UG反馈] H7-TOOL USB虚拟EMMC磁盘枚举延迟10秒才能访问的问题需求解决方案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0-06-12):
目前H7-TOOL的虚拟EMMC磁盘,在枚举过程中加了10秒的延迟,才能正常访问。体验非常差。
不知道大家有解决方案没。

文件:USB_Device/MSC_Standalone/Src/usbd_desc.c

相关函数:(红字部分是额外添加的)
uint8_t *USBD_MSC_SerialStrDescriptor(USBD_SpeedTypeDef spee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* length)
{
        printf_ok("%d, USBD_MSC_SerialStrDescriptor \r\n", bsp_GetRunTime());

    /* 临时代码.  USB MSC枚举,必须暂停几秒再继续,才能成功。以后再查原因 */
    {
        static int32_t s_time = 0;
        if (bsp_CheckRunTime(s_time) > 5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sp_DelayUS(10 * 1000 * 1000);  /* 等待10秒 */
        }
        s_time = bsp_GetRunTime();
    }

        *length = USB_SIZ_STRING_SERIAL;

        /* Upd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with the data from the unique ID */
        Get_SerialNum();

        return (uint8_t *) USBD_MSC_StringSerial;
}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。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:
把上面的函数注释掉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应该是上次升级固件库后,就自然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