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波形图控件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无效果

楼主(2020-06-12):
波形图控件有个绘制回调函数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,使用后发现没有效果,GUI不会回调这个函数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最后不得已用的GRAPH_SetUserDraw()这个函数...
咋回事呢?按照给的例子做的,没用。

另外还有个疑问,GUI_BMP_Serialize()这个函数可以用来实现截屏,但我看手册里说最大支持24bpp,那我颜色格式是32bpp的ARGB8888的咋办,没法用了吗?

网友A:
1、这个函数没用过,后面有时间了试试。
2、试试这个,可以指定通道数:GUI_BMP_SerializeExBpp

现在的截图功能,以电脑端为例,也是无法截取Alpha通道的,这个是透明通道,截取的意义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函数没用过,后面有时间了试试。
2、试试这个,可以指定通道数:GUI_BMP_SerializeExBpp

1、好的,等你消息,希望能发个研究贴,简单讨论下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和GRAPH_SetUserDraw()的区别啥的。
2、我试试这个,透明通道截取意义确实不大,按理说,函数应该能自动从32bpp显存中提取出24bpp的有用信息,感觉有些时候还是得用32bpp的ARGB8888方案,24bpp的RGB888是不是没法显示png的透明度啊。
更新:
2、刚才GUI_BMP_SerializeExBpp和GUI_BMP_Serialize这俩函数都试了下,竟然都好使,看来函数GUI_BMP_Serialize应该是在内部做了处理,将32bpp的内容去掉了透明度提取出了24bpp的有效内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、好的,等你消息,希望能发个研究贴,简单讨论下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和GRAPH_SetUserDraw()的 ...

如果你说的是硬件接口配置为RGB888,这个不影响你应用层使用透明的png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说的是硬件接口配置为RGB888,这个不影响你应用层使用透明的png。
#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           GUICC_M8888I                /**< @brief 第一层颜色转换驱动 */
#define DISPLAY_DRIVER_0              GUIDRV_LIN_32               /**< @brief 第一层显示驱动 */
#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     ((uint32_t)0xC0000000)      /**< @brief 第一层显存起始地址(包含多个缓冲区) */

颜色驱动和显示驱动用的是这些,LTDC的接口是RGB888的。你的意思是把GUICC_M8888I和GUIDRV_LIN_32改成GUICC_M888和GUIDRV_LIN_24也能显示透明png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颜色驱动和显示驱动用的是这些,LTDC的接口是RGB888的。你的意思是把GUICC_M8888I和GUIDRV_LIN_32改 ...

是的。

楼主:
如果驱动改成 GUICC_M888 和 GUIDRV_LIN_24,那我用png图片生成流位图的时候是选择32bpp格式还是24bpp格式?如果选择24bpp的话,透明度信息都没有了吧,图片四周都是白色,如何显示透明效果的,有点迷糊了...

网友:
我这么用得,感觉很好,很容易。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GRAPH_0);
GRAPH_SetUserDraw(hItem, UserFacGraphDraw);

static void UserFacGraphDraw(WM_HWIN hWin, int Stage)
{
    int16_t min,max;
    max=WaveMaxIndex;
    min=WaveMinIndex;

    switch (Stage)
    {
    case GRAPH_DRAW_FIRST:
        /* Draw for example a user defined grid...*/
        GUI_DrawVLine(max+BORDER_LEFT,50+BORDER_TOP,200+BORDER_TOP);
        GUI_DrawVLine(min+BORDER_LEFT,50+BORDER_TOP,200+BORDER_TOP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GRAPH_DRAW_LAST: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AD",15,5);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驱动改成 GUICC_M888 和 GUIDRV_LIN_24,那我用png图片生成流位图的时候是选择32bpp格式还是24bpp格 ...

这个都可以正常显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都可以正常显示的。

不带透明度通道的图片怎么透明显示?想不通,比如我用RGB888或者RGB565方案,怎么让图标周围变成透明的,而不是白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带透明度通道的图片怎么透明显示?想不通,比如我用RGB888或者RGB565方案,怎么让图标周围变成透明的, ...

这个emWin内部做处理了,不管你设置的硬件颜色格式是什么。

emWin内部工作的时候是ARGB8888或者ABGR8888格式的32位色。然后根据你的硬件颜色格式再做的转换展示。

网友B(2020-09-07):
LCD RGB565显示屏 GUICC_M565调色板 GUI_BMP_Serialize函数截图的图片全是彩色竖线  GUI_BMP_SerializeExBpp函数参数设置8bpp可用截图显示正常图片 16bpp就不行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CD RGB565显示屏 GUICC_M565调色板 GUI_BMP_Serialize函数截图的图片全是彩色竖线  GUI_BMP_SerializeExBp ...

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

STEMWIN 屏幕截图 GUI_BMP_Serialize得到的图片不正常 全是彩色竖线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843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