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CubeIDE生成的工程移植STemwin

楼主(2020-06-12):
我用的是STM32CubeIDE生成的工程,STM32F407的芯片,现在遇到一个问题
移植STemwin的时候,相关的文件都加上了,但是GUI_Init();总是报找不到这个函数,已经包含的GUI.h文件了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
是不是有哪里还没有设置好?
第一次用这个软件,好多都不太会。

网友:
C:\Users\Sam\Desktop

网友:
看一下:属性->Settings->Tool settings->MCU GCC Linker/Libraries,有没有添加

网友A:
看一下:属性->Settings->Tool Settings->MCU GCC Linker/Libraries有木有添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:属性->Settings->Tool Settings->MCU GCC Linker/Libraries有木有添加

非常感谢,的确是这里的原因。因为之前添加DSP的时候,那个.Lib的库添加的方式是在Miscellaneous这个里面添加的(也是在网上找的资料),然后这个.a的库也按照这个方式添加,却不行。在Libraries里面添加了就好了。请问的确是不同后缀的库文件,添加方式要不一样吗?有这些的资料吗?

网友:
添加库必须在前面加: 号 比如:      :STemWin_CM7_OS_wc16_ot.a

网友(2021-03-02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的确是这里的原因。因为之前添加DSP的时候,那个.Lib的库添加的方式是在Miscellaneous这个里面 ...
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编译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