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抗锯齿画的圆、和粗直线为啥会有缺口?

楼主(2020-06-13):
画直线

画直线

画圆

画圆

int AAFactorOld;

        AAFactorOld = GUI_AA_GetFactor();
        GUI_AA_EnableHiRes();
        GUI_AA_SetFactor(CLOCK_AA_FACTOR);

        r = pHandAnalogClock->length + (pHandAnalogClock->handOffset > 0 ? 0 : pHandAnalogClock->handOffset);
        endX = centerX + ((GUI__CosHQ(angle) * r) >> 16);
        endY = centerY + ((GUI__SinHQ(angle) * r) >> 16);
        startX = centerX + ((GUI__CosHQ(angle) * pHandAnalogClock->handOffset) >> 16);
        startY = centerY + ((GUI__SinHQ(angle) * pHandAnalogClock->handOffset) >> 16);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      GUI_SetColor(pHandAnalogClock->color1);
        GUI_AA_FillCircle(centerX, centerY, pHandAnalogClock->centerCircleR);
        GUI_SetPenSize(pHandAnalogClock->width1);
        GUI_AA_DrawLine(startX, startY, endX, endY);

        GUI_AA_DisableHiRes();
        GUI_AA_SetFactor(AAFactorOld);

仿真器和实际的屏幕上显示的一样,也有缺口。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,谢谢各位指点指点

网友A:
你说的是加粗后,首尾突出的地方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加粗后,首尾突出的地方吗。

对,红框框里面的

网友B:
你试下一直都使能高分辨率,还有抗锯齿也固定不变,不要频繁的使能与禁止

网友A:
正常是这样的,后面的6.1x新增了环形控件,可以设置末端带形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是这样的,后面的6.1x新增了环形控件,可以设置末端带形状

我这个不是6.1x,是5.x,是ARC的两端自己加两个圆,救出现这个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试下一直都使能高分辨率,还有抗锯齿也固定不变,不要频繁的使能与禁止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不是6.1x,是5.x,是ARC的两端自己加两个圆,救出现这个情况

加粗展示后绘制线条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C:
这个跟圆心的坐标有点关系,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圆都会有缺口。这个GUI_AA_FillCircle函数你能改么,把它从由圆心往两边(上下)画,改为从上往下画,会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跟圆心的坐标有点关系,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圆都会有缺口。这个GUI_AA_FillCircle函数你能改么,把它从由 ...

没有源码,使用的是库,改不了呀,都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D(2020-09-14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么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C:\1.p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问题解决了么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没解决呢

网友A: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

好的,有空试试,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