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emwin遇到的edit控件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6-13):
我在使用emwin(版本5.40)驱动一个1.8寸TFT屏,驱动芯片是ST7735,创建所有的控件都没问题,也能正常显示,但是EDIT不能聚焦,一旦把焦点在EDIT上聚焦后,感觉就像死机了,实际没死机,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emwin一直在执行读液晶数据函数(PortAPI.pfReadM8_A1),感觉像是我移植的读液晶内部RAM的函数不对,导致emwin检查到参数不合理后直接退出执行,请问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?怎么解决,感谢

网友A:
游标显示出来,看看正常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游标显示出来,看看正常不

硬汉哥,您好,我使能光标显示,但是一执行到GUI_CURSOR_Show(),就像聚焦到edit控件那种现象,一直在执行读数据(PortAPI.pfReadM8_A1),没有死机,就是一直退出(PortAPI.pfReadM8_A1)然后又进入这样子,导致emwin也启动不起来,是不是说明我的读数据函数有问题?另外我看了下液晶的规格书,是ST7735S,不是ST7735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您好,我使能光标显示,但是一执行到GUI_CURSOR_Show(),就像聚焦到edit控件那种现象,一直在执 ...

拖到游标有残影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拖到游标有残影没有。

游标都显示不出来,一调用显示游标就不断进出读函数,导致emwin都启动不了,另外,我的是没有触屏的,是物理按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拖到游标有残影没有。

用的是3线SPI接口,是SPI接口的LCD不支持读操作的吗?但手册上说能读,还给了时序,但我对着时序来操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