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算法] VS2015编译dcadec解码库出现error LNK2019错误,请教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0-06-15):
大家好。
我在github上找到一个dcadec解码库,想在win10系统上测试一下DTS WAV解码功能,并看能不能移植到STM32H7做DTS WAV解码播放:
https://github.com/foo86/dcadec

我用VS2015编译后,总出现error LNK2019错误,如下:

2>------ 已启动生成: 项目: dcadec, 配置: Debug x64 ------
2>  dcadec.c
2>libdcadec.lib(dca_context.obj) : error LNK2019: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lbr_parse,该符号在函数 dcadec_context_parse 中被引用
2>libdcadec.lib(dca_context.obj) : error LNK2019: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lbr_filter,该符号在函数 filter_lbr_frame 中被引用
2>libdcadec.lib(dca_context.obj) : error LNK2019: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lbr_clear,该符号在函数 dcadec_context_clear 中被引用
2>C:\dcadec-master\msvc\x64\Debug\dcadec.exe : fatal error LNK1120: 3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
========== 生成: 成功 1 个,失败 1 个,最新 0 个,跳过 0 个 ==========

我在网上寻找error LNK2019的解决方法,添加lib库等方法都不能解决。请教一下如何解决error LNK2019错误,可以顺利编译?谢谢。

网友A:
仅看他的lib貌似是纯C实现的,可以直接加到MDK里面编译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看他的lib貌似是纯C实现的,可以直接加到MDK里面编译下。

是的,我已经把这个dcadec解码库加入MDK中,编译没问题。

但它的库中,很多使用了C的标准文件处理函数,需要移植成FATFS的文件函数。我修改它的main演示函数,在MDK中运行就hardfault了。

我现在想在win0系统上测试它的解码算法,看能不能把DTS 5.1 WAV分解为6个声道的WAV。但就是出现error LNK2019错误,编译不能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