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装X失败,GUIX得做成库,使用源码方式,每次调试,小心脏受不了

楼主(2020-06-16):
这个用的还是MDK AC6,每次编译都要10几分钟,这有点遭不住。

本来还打算装X一把,看来装X失败,不坚持了,还是制作个MDK的库,但是加上库有,宏定义没法调试了,真是左右为难。。

网友A:
还是编译成库好玩,代码丢进去不加到工程里面就好了,用vs code看就行了

网友B:
换电脑,升配置能不能把10分钟变成1分钟

网友C:
参考emWin,做N个库,各种配置的都搞一个,自由选择

网友D:
硬汉的电脑已经高配了,这让我们用老爷机的情何以堪?
我已经把STM32的官方库也做成lib了,通过include in target build切换lib和源码,不查底层bug的时候只用lib,效率大大提升。

网友E:
建议你更换电脑 后就可以装 x 了哟,

网友E:
建议更换 e5  的 工作站,那速度杠杆的飞快

如果不打算买新的,买个二手的 也不错,反正我公司都是 使用 二手的 e5 xx, 装逼很嗨呀,速度也是杠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建议你更换电脑 后就可以装 x 了哟,

是的,装X得用装X配置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的电脑已经高配了,这让我们用老爷机的情何以堪?
我已经把STM32的官方库也做成lib了,通过include  ...

我现在一直用的我之前的i3的,大家的电脑应该比较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参考emWin,做N个库,各种配置的都搞一个,自由选择

是的,有必要先熟悉一段时间,看看怎么封装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电脑,升配置能不能把10分钟变成1分钟

撕裂者应该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编译成库好玩,代码丢进去不加到工程里面就好了,用vs code看就行了

嗯,库方便点。

网友F:
我现在开发的工程,以前用的低压2C4T处理器,全编译带Info要3分钟
换8C16T后,相同工程配置,直接20秒搞定
貌似硬盘是固态还是机械区别不太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现在开发的工程,以前用的低压2C4T处理器,全编译带Info要3分钟
换8C16T后,相同工程配置,直接20秒搞定 ...

貌似程序编译,主要拼 的是 u

硬盘 是固态 或者是 机械,确实是关系不大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一直用的我之前的i3的,大家的电脑应该比较快。

amd yes了,我也有换一个想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现在开发的工程,以前用的低压2C4T处理器,全编译带Info要3分钟
换8C16T后,相同工程配置,直接20秒搞定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amd yes了,我也有换一个想法呢

看来有必要升级下了。

网友H:
把宏定义的数值换成常量,然后 extern 这个常量,把这个编译成库。然后在另外的文件中定义这些常量,我是这么弄的

网友I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34720-1-1.html  台式机的话,上撕裂着,快上几十倍还是很有可能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34720-1-1.html  台式机的话,上撕裂着,快上几十倍还是很有可能的,

谢谢,我用个中配就行,我这里速度快的话,大家的速度慢,编译例子太吃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把宏定义的数值换成常量,然后 extern 这个常量,把这个编译成库。然后在另外的文件中定义这些常量,我是这 ...

好办法。

网友J:
“但是加上库有,宏定义没法调试了” 能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不能调试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用个中配就行,我这里速度快的话,大家的速度慢,编译例子太吃力。

给大神推荐一款配置,

价格公道,速度杠杠的,而且后续 cpu 还可以继续升级

1.
hp z440  可以配 E 26xx v3/v4  或者是 E5 16xx v3/v4  版本的 系列 cpu

    具体 e5  1650 v3 如果预算多点的话,可以配个 e5 1650 v4  或者 e5 2687w   v3 / v4

   内存 2133  16/32g

   硬盘  pci 接口的 nvme  协议的硬盘

2.
dell  t3610  或者 t58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给大神推荐一款配置,

价格公道,速度杠杠的,而且后续 cpu 还可以继续升级

谢谢,貌似是工作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“但是加上库有,宏定义没法调试了” 能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不能调试?

设置成库后,宏定义对库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K:
装一套3900x的配置,内存到32G以上,速度马上起飞。
如果不想装台式机,直接买联想R7000 4800H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装一套3900x的配置,内存到32G以上,速度马上起飞。
如果不想装台式机,直接买联想R7000 4800H版本。

谢谢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貌似是工作站。

是工作站,我公司全部都是使用 二手的工作站,

价格也很公道,而且质量也非常好,运行也非常稳定, 7*24 不关机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工作站,我公司全部都是使用 二手的工作站,

价格也很公道,而且质量也非常好,运行也非常稳定, 7* ...

从哪里淘的,靠谱不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从哪里淘的,靠谱不

靠谱啊,这个放心,如果自己做,淘宝那些人根本做不来的,而且所以的驱动,都可以去 相应的 官方网站下载的

我公司使用的是 hp z440 有 6台,dell   t5810  8台,都使用了好几年,没有任何问题

也都是从淘宝购买的

这个是我自己使用的

电脑使用起来,从来不卡,不哭也不闹,非常的听话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靠谱啊,这个放心,如果自己做,淘宝那些人根本做不来的,而且所以的驱动,都可以去 相应的 官方网站下载 ...

有地址不,有欲望看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地址不,有欲望看看。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abbucket=8#detail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abbucket=8#detail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abbucket=8#detail

套餐价格你可以跟店家 协商 或者更改的,

建议你要求店家吧 电脑的 bios 升级到最新版本,然后支持 pcie 接口的 nvme 硬盘
我公司配的这个 cpu E5 1650 v3 算是比较差的,不过目前也算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abbucket=8#detail

网友L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更换 e5  的 工作站,那速度杠杆的飞快

如果不打算买新的,买个二手的 也不错,反正我公司都是 使用 ...

哪里可以买的到啊  推荐一下啊   正好想换个工作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哪里可以买的到啊  推荐一下啊   正好想换个工作站。

34 楼有网址,

当然,你也可以自己在 淘宝上搜索一下,貌似很多的

网友M:
楼上的,那些都是洋垃圾。。。
功耗也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上的,那些都是洋垃圾。。。
功耗也高

真是洋垃圾嘛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abbucket=8#detail

这种还是头一回看到,以后可以考虑,就是怕是洋垃圾。

网友E:
可以买 最新款的,大概 1w 起步,如果你们的预算充足的话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买 最新款的,大概 1w 起步,如果你们的预算充足的话,

洋垃圾也行,看着用几年貌似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洋垃圾也行,看着用几年貌似问题不大。

1w有点贵啊,2000还能接受

网友:
我看是2014年的cpu,以后可以搞起来玩玩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洋垃圾也行,看着用几年貌似问题不大。

反正我就喜欢洋垃圾啊,性价比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反正我就喜欢洋垃圾啊,性价比高,

如果能满足,那就不是洋垃圾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