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Driver] RL-USB的H7系列底层驱动CMSIS-Driver有bug,这bug错的有点随意

楼主(2020-06-16):
HS模式下,返回了一个FS的帧大小

另外多个CDC设备的复合也有bug,错误的描述符配置,导致仅识别出来一个CDC,而HID,MSC就没有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细查了下,这个错误,错到十万八千里了
改了HS也不对,这个函数读取是HOST模式的帧数。。。

uint32_t USB_GetCurrentFrame(USB_OTG_GlobalTypeDef *USBx)
{
  uint32_t USBx_BASE = (uint32_t)USBx;

  return (USBx_HOST->HFNUM & USB_OTG_HFNUM_FRNUM);
}

网友A:
楼上这样改就正确了,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这样改就正确了,对吧

实测这个函数改不改没啥用

网友B:
所以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,还要RL-USB源码哪里弄,我刚接触RL-USB 准备移植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,还要RL-USB源码哪里弄,我刚接触RL-USB 准备移植这个

不需要源码,要改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需要源码,要改驱动。

我有看到host读 硬盘的例子了,我想做个host 模式下的cdc ecm功能, usbh_stm324f0x.c 可以通用到F4系列了,我用F412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需要源码,要改驱动。

嗯,我的意思是usbh_stm324f0x.c这些类似的驱动哪里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,我的意思是usbh_stm324f0x.c这些类似的驱动哪里找?

我这里说的是H7,而你的是F4系列。

F4系列貌似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里说的是H7,而你的是F4系列。

F4系列貌似没问题。

嗯嗯, 我刚自己生成了个RTX5的工程,看到里面的驱动了,我在那个工程上看看怎么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