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想大概统计一下,CPP的使用场合频繁吗

楼主(2020-06-16):
目前有些飞控使用C++来编码,我不知道其他领域是什么样的,想了解一下。
另外我试过一段时间C++,个人感觉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优势。就单片机方面的项目,C++一般会在什么场合使用多一点呢?

网友:
TouchGFX、Mbed OS是C++的典型代表

网友:
之前做过一款soc用的c++,开发起来是真的的简单。IO控制和51单片机似的,直接LED_PIN = 0/1

网友:
复杂工程对高内聚,低耦合有强烈需求,简单项目何必折腾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为了跟风而用C++,不要觉得用了c++就非常好。要不要用C++,我的观点如下:
C语言简易,实现复杂功能的时候会比较困难。C++复杂,但做功能的时候可以将复杂的功能简单化。要不要用C++,就看有没有能力将复杂的功能简单化,这要看你在架构、封装和面向对象方面的能力。如果没这方面的能力,那用一门复杂的语言来实现复杂的功能,那绝对是一场灾难,还是“复杂语言”+“复杂功能”的双重灾难。C++特性太他妈多了,每个人掌握程度不一样,理解不一样,沟通起来增加太多变数和成本,然后在架构和封装能力不足的情况下,灾难就发生了。在理解复杂功能的时候,有诸多的复杂语言因素干扰;而去理解复杂语言的时候,又有诸多的复杂功能干扰。如果没有软件工程基础和多年软件开发经验,建议别C++了。

网友:
做飞控的时候用的C++。
但多数时候还是当c来用的。
c++做抽象要更容易一些,比较喜欢的是用模板特性来做容器(那种不动态分配内存的queue一类的,不是STL的容器),以及多个层级的功能抽象,例如nRF24l01这种抽象成SPI IO+寄存器访问+功能+应用
比较少用的地方还有运算符重载,例如IO赋值、++运算
还有利用构造、析构进行加锁操作,类似c++里的lock_guard,比手动上锁更安全
动态内存管理和lambda、自动推导这些用的很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