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netx 移植到 h7 的单片机上,移植方面吗 ?

楼主(2020-06-16):
请教下,netx 移植到 h7 的单片机上,移植方面吗 ?

还是修改比较大 ??

我也大概看了一下,貌似有很多底层的定义都不同啊,特别是 f7 的 里面有个什么 状态

DMATxDesc -> Status

定义,貌似 h7 的里面是没有的,还有一些其他的东东 等

网友A:
当前能参考的就是F7里面的那个驱动,而那个驱动是不兼容H7的。

H7系列变更太大了,需要ThreadX官方支持才好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前能参考的就是F7里面的那个驱动,而那个驱动是不兼容H7的。

H7系列变更太大了,需要ThreadX官方支持 ...

看来想移植到 h7 上,希望不大了啊 , 官方支持不知道还需要等多久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来想移植到 h7 上,希望不大了啊 , 官方支持不知道还需要等多久啊

这就是我之前说的,跟ARM CMSIS团队合作一把。

ThreadX官方可以考虑下配套TCMSIS-RTOS,CMSIS-Driver,可以大大加速ThreadX在免费RTOS市场的发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191&fromuid=58

网友B:
描述符差别很大,寄存器也有区别,感觉需要看懂底层,还得对netx的接口有了解,才能下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描述符差别很大,寄存器也有区别,感觉需要看懂底层,还得对netx的接口有了解,才能下手

是的,貌似工作量蛮大,这个暂时放弃,等后续有实力了再捣鼓,目前貌似能力还有点欠佳啊

我现在 想 使用 threadx os + lwip 组合,有空我捣鼓看看能否成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描述符差别很大,寄存器也有区别,感觉需要看懂底层,还得对netx的接口有了解,才能下手

看了一下H7的ethernet 寄存器,和F7大同小异。建议从已有的F746驱动开始,改一下底层的驱动就可以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了一下H7的ethernet 寄存器,和F7大同小异。建议从已有的F746驱动开始,改一下底层的驱动就可以用。

H7变化还挺大的,建议官方对ST的NUCLEO H743板子简单支持下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了一下H7的ethernet 寄存器,和F7大同小异。建议从已有的F746驱动开始,改一下底层的驱动就可以用。

以我目前的实力,貌似还没有那个能力呀,

你大神看看有空的话,能否改动一下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