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SP8266] [ESP8266固件更新求助]哪位大佬知道如何更新这个模块的固件?

楼主(2020-06-17):
我从网上找相关资料,最终找到了 GitHub 上的,这里有好几个bin,哪位大佬有更新的教程。谢谢了。

https://github.com/espressif/ESP8266_NONOS_SDK/tree/master/bin/at/1024%2B1024

网友:
这里不是给地址信息了么,用乐鑫的那个上位机下载软件更新就行https://github.com/espressif/ESP8266_NONOS_SDK/tree/master/bin/at

楼主:
按照这么烧写的,AT指令没反应。

烧写配置

烧写配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这么烧写的,AT指令没反应。

这就不太清楚了,得联系下乐鑫的工作人员咨询下。

楼主:
经过一顿瞎折腾和参考网上的资料,下面这个版本的配置好使。同样的地址下载github上的就不行。

下载配置

下载配置

AT版本

烧写工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一顿瞎折腾和参考网上的资料,下面这个版本的配置好使。同样的地址下载github上的就不行。

感谢告知解决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