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X5全家桶] 功夫不负有心人,连续整了四天,解决H7-TOOL高速USB2.0使用RL-USB的虚拟串口问题

楼主(2020-06-17):
一把辛酸泪,由于H7-TOOL是高速USB2.0接口,而V7是全速2.0,在V7上各种顺利。

整到H7-TOOL上就不行了,虚拟串口只能接受数据不能发送数据,只能接受数据,太不科学了。官方提供的驱动,好些地方的处理也是欠妥。

然后就是各种MDK版本,各种中间件版,各种优化等级,各种USB描述符对比,各种AC5和AC6切换,各种HAL库版本来回的折腾。

昨晚凌晨3点,攻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DAPLINK高速指日可待

网友:
辛苦啦,期待你的全家桶发布,注意身体

网友(2020-08-06):
硬汉哥具体是什么原因呢,我这两天也在调试H750的FS usb通信,通信几次就会出现H750给上位机发的数据上位机收不到,还请赐教

网友A:
硬汉哥,这两天调试H750的FS USB通信,正常收发一段时间后会出现 H750给上位机发的数据,上位机无法收到,开始怀疑是发的数据是64字节的整数倍导致的,实际测试发现出现问题时的发送数据包不是64字节的整数倍,一直没有找到规律,硬汉哥给点建议和思路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这两天调试H750的FS USB通信,正常收发一段时间后会出现 H750给上位机发的数据,上位机无法收到, ...

你用的什么协议类,虚拟串口,HID还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