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不规则波形求波峰的个数,有好的算法吗?

楼主(2020-06-17):
不规则波形求波峰的个数,有好的算法吗?波形数据都在缓存里面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有发现好用的算法。

网友A:
你这信息量也太少了吧,波形不规则是一个什么不规则法?是周期不规则,还是周期和振幅都不规则?或者周期、振幅、形状都不规则?不同情况处理方法是不同的,比如周期和形状不规则,但是最大振幅差不多,那大概滞回比较器就处理掉了。不同情况有不同处理方法,你倒是给个波形图出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信息量也太少了吧,波形不规则是一个什么不规则法?是周期不规则,还是周期和振幅都不规则?或者周期、 ...

就和骆驼的驼峰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和骆驼的驼峰一样

那这个简单,求导就行。对数据求导,你会发现波峰两边处的数据符号是相反的,波峰前的数据为正数,波峰后的数据为负数。判断这个转折就行

网友:
求导不行吗,符号变化一次,就是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这个简单,求导就行。对数据求导,你会发现波峰两边处的数据符号是相反的,波峰前的数据为正数,波峰后 ...

这种呢?求导估计不行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呢?求导估计不行吧?

这就是你的问题了,莫非你将原始AD采样数据直接用?采集到的数据先经过FIR滤波,一般就变得平滑。

网友:
这个波形我感觉最简单的滤波就行,求导后最一个累加常数。如果波峰波谷频率相差甚远,我就不知道了,可能波形要用数字滤波器处理

网友:
可以数字滤波处理过后在求导,就可以了!

网友:
过零 分段求最大 最小值

网友:
可以参考matlab的寻峰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