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电路板BTB座区域异常

楼主(2020-06-17):
基本情况:
1.立创加工电路板,两层,尺寸311*180mm,已投两版,线间距不低于9mil,线宽不低于9mil,过孔最小12mil/25mil,使用BTB 0.5mm 2*50P对接核心板。
2.测试过程中,BTB座焊接多块电路板,使用不同厂家BTB座,仍出现下述异常。
3.下载电路为常用电路,已在多块电路板正常批量使用。
4.两位焊接工程师手工焊接熟练,焊接完成后确认焊接正常。
5.所画电路板已经由另外工程师分析,未发现异常。
异常现象:
1.仅焊接JTAG部分,不外部供电,连接JTAG测试,此时正常。
2.仅焊接JTAG部分和BTB座部分,不外部供电,不插核心板,连接JTAG测试三分钟左右,JTAG指示灯变红,nRST引脚电压由开始时的3V左右降为0.4V左右;测试nRST对地电阻,有时能测到阻值很小,几百欧姆,按照电路,应该为开路。此后拆除BTB座,连接JTAG指示灯仍变红。
3.多次投板,多次焊接BTB座,BTB座区域经常出现问题,如出现2~4个脚短路,但短路脚不固定,短路中常有GND脚。
问题:
请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后续有什么测试建议吗

网友A:
短路多半是插座引脚之间连锡。
这种密集的0.5间距座子,建议做钢网刷锡膏,用热风枪或回流焊焊接。
手工焊接的话,用BGA助焊剂涂覆加上吸锡线去除多余焊锡。

网友B:
一般都是焊接问题,我做过一个底板,安装V7底板做个精简的底板,正常用没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短路多半是插座引脚之间连锡。
这种密集的0.5间距座子,建议做钢网刷锡膏,用热风枪或回流焊焊接。
手工 ...

谢谢您的指导分析,问题已解决,并在结帖楼层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是焊接问题,我做过一个底板,安装V7底板做个精简的底板,正常用没问题,

谢谢您的指导分析,问题已解决,并在结帖楼层说明。

楼主:
结帖。问题已解决,①换了家制板厂制板;②疫情原因,焊接工程师更换了焊接场所,并使用洗板水。今天收到板测试,到目前为止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结帖。问题已解决,①换了家制板厂制板;②疫情原因,焊接工程师更换了焊接场所,并使用洗板水。今天收到板 ...

谢谢告知最后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