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请教下,stm32h7x hal v1.8 的库里面 eth 的库头文件里面有个 #if defined(ETH) 这个定义 ?

楼主(2020-06-18):
请教下,stm32h7xx 在 头文件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eth.h"

这个里面 有个

#if defined(ETH)   这个宏,貌似 头文件里面 在 mdk 环境下 显示成灰色,而且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eth.h" 文件里面也没有增加 stm32h7xx.h

请问下你们的也都是这个 吗 ? 那正常使用时是不是需要 吧 #if defined(ETH)    这个屏蔽 ??

网友A:
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:

发现MDK5.25一个bug,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,有时候是不正确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1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:

发现MDK5.25一个bug,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,有时 ...

我使用的是 mdk v5.30 版本貌似也有这个情况,不知道 st 搞这么多 预条件 编译 有什么意图啊 ?

那 你们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啊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的是 mdk v5.30 版本貌似也有这个情况,不知道 st 搞这么多 预条件 编译 有什么意图啊 ?

那 你 ...

解决不了,是个硬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不了,是个硬伤。

看来只能 把  #if defined(ETH)  这个给屏蔽拉倒了啊

网友B:
H7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ETH, 所以应该是在支持的型号上才允许编译, 比如  stm32h750xx.h 里面是有这个外设的,但在 stm32h7b0xx.h 里面就没有这个外设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不了,是个硬伤。

硬汉兄 我看MDK已经比IAR好多了 MDK现在这个会乱显示灰色的情况有没有好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兄 我看MDK已经比IAR好多了 MDK现在这个会乱显示灰色的情况有没有好点

没有,还是老样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还是老样子。

IAR更离谱 比如stm32F4xx_hal_gpio.c里的函数全是灰色的  我看mdk起码这里还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7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ETH, 所以应该是在支持的型号上才允许编译, 比如  stm32h750xx.h 里面是有这个外 ...

ETH  这个 在 stm32h743xx.h 的头文件里面有个 宏定义的,

#define ETH                 ((ETH_TypeDef *)ETH_BASE)

这个宏定义在 stm32h7xx_hal_eth.h 里面检测不到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ETH  这个 在 stm32h743xx.h 的头文件里面有个 宏定义的,

#define ETH                 ((ETH_TypeDe ...

应该是包含文件顺序的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包含文件顺序的问题吧

这个是 st 提供的库里面的,我没有任何更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