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ICONEVIEW的小问题

楼主(2020-06-18):
1、用的ICONEVIEW ,为什么触摸图标外的空白区域会选中图标呢??

网友A:
设置ICONVIEW的显示区,你的图标占用多大区域,ICONVIEW就设置多大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 每次退出的时候,把它定位在空的位置上  好像也能实现
ICONVIEW_SetSel(pMsg->hWinSrc,10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ICONVIEW的显示区,你的图标占用多大区域,ICONVIEW就设置多大。

问题
1、我打开Music,弹出界面,关掉界面,继续打开Music,如此循环了8次左右之后这个界面就关不掉了、内存没有泄露
我在WM_NOTIFICATION_RELEASED信号下,创建的窗口
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ICONVIEW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Iconview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CONVIEW_GetSel(pMsg->hWinSrc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Sel(pMsg->hWinSrc,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Framewin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
1、我打开Music,弹出界面,关掉界面,继续打开Music,如此循环了8次左右之后这个界面就关不掉了 ...

弹出个简单的对话框测试下。

另外注意你的触摸有没有点击一次,弹出多次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