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raph控件XY曲线有锯齿?

楼主(2020-06-18):
使用Graph控件绘制XY曲线的时候,连接点与点之间的直线有锯齿,这个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你想做的平滑一点? 这个没有抗锯齿效果。

网友:
还好啊? 屏幕分辨率的问题?
你调整一下数据的个数。 每个数据对应屏幕上的一个点,显示效果好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做的平滑一点? 这个没有抗锯齿效果。

就像图片里的这样有阶梯状的线段出现,这个没有办法去掉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做的平滑一点? 这个没有抗锯齿效果。

就像图片里的这样有阶梯状的线段,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平滑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做的平滑一点? 这个没有抗锯齿效果。

就是这个图片

楼主:
刚刚好像出问题了图片没有上传上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刚刚好像出问题了图片没有上传上去

如果是介意这种放大看的锯齿,那就没有办法了。 这是屏幕分辨率有限的原因。
如果要求无锯齿,就得特别的填充方法,在线段附近用渐进的颜色填充,这样视觉上就可以模糊了锯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介意这种放大看的锯齿,那就没有办法了。 这是屏幕分辨率有限的原因。
如果要求无锯齿,就得特别 ...

这个是用的Graph控件,这个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方法能模糊锯齿啊

网友:
上视网膜LCD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