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滤波电容过大导致单片机系统不能启动!!!

楼主(2020-06-18):
    在AMS1117-3.3V稳压芯片输出接了 2个470uF的铝电解电容,TPS5430  5V 电源输出后面接了3个470uF的铝电解电容。导致芯片无法启动,用镊子短接复位引脚后就可以启动了,去掉5V的两个铝电解电容只留一个 470uF电容和 AMS1117-3.3V 后面的1个电解电容后可以正常启动了。    这个坑把自己坑了一把,希望大家不要趟坑,电容不是越大越好。

2020年6月27日 PS
上面表述有误,主要是我输入电容没有焊造成电路无法正常启动,希望大家不要向我一样犯低级错误。

网友A:
感谢分享! LDO后面不能接大容量的瓷片电容,可能造成震荡。 但是铝电解不会的。你这个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。比如3.3V,5V,Reset的电压上升曲线对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! LDO后面不能接大容量的瓷片电容,可能造成震荡。 但是铝电解不会的。你这个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 ...

我用的就是铝电解电容, 104的瓷片电容用的可不少 但是也没啥影响。
有时间了好好研究一下电压上升曲线

网友B:
我经常使用TPS5430将24V降为5V,并且5V网络的电容量总和超过3000uF,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所以我怀疑你的问题并不是出在电容量过大,而是TPS5430周边电路。你需要对照Datasheet检查你的Layout是否合理,尤其是地线是否能保证环路面积最小。另外就是检查Boot脚的10nF电容的质量,一定要用高品质电容,这个电容的质量不好的话,会导致TPS5430无法正常启动。
至于AMS1117-3.3V,它后面的电容过大也不会导致它无法启动,你先解决TPS5430吧!它的问题解决了,AMS1117的问题可能也就一起消失了。
BTW,当线性稳压器,比如1117,输出端的电容过大时,你要注意断电后输出端的电压的降落速度不得低于输入端,否则电流会倒灌进稳压器内部的调整管,导致调整管烧毁,这也是线性稳压器的参考电路中保护二极管的作用。所有的线性稳压器都应该注意这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经常使用TPS5430将24V降为5V,并且5V网络的电容量总和超过3000uF,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所以我怀疑你的问 ...

学习了,谢谢,我检查一下我画的板。

楼主:
是我二了 12V输入电容 16V 220uF电容没焊 焊好就可以了,下次要注意一下布局布线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我二了 12V输入电容 16V 220uF电容没焊 焊好就可以了,下次要注意一下布局布线。

原理图上设计的是 47uF /50V   焊成 47uF /50V 也可以  输入电容不能不焊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