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探讨ST的多核,核心和外设关系问题

楼主(2020-06-19):
如题,ST不是出了两个多核心芯片么。我查了好久的资料,都没发现人讨论这个芯片。。。所以今天发帖和各位探讨一下。。。
1、首先是启动,根据ST的资料,可以用boot脚去决定启动方式,这里不做过多探讨
2、我疑惑的是,M4和M7与外设的关系,是共用外设么?那么问题来,共用的话,怎么个共用法?在设计软件的时候,是不是要另外区分,这里就涉及到中断,还有脚位的问题。。。有木有大佬解释清楚点
3、关于代码执行,是不是M4和M7,分开在flash不同的区域,ram也是要分开?

网友A:
他们能访问的外设看这个图就行,M4核能访问的外设有限。

共享的问题,他们有个硬件信号量,解决多核访问问题。

网友B:
一般都有硬件仲裁器的。。。 双核多核设备,要么是安全相关的应用,要么就是linux平台的性能应用。。。专业性太强了,论坛谈不到这种深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有硬件仲裁器的。。。 双核多核设备,要么是安全相关的应用,要么就是linux平台的性能应用。。。专业 ...

不强,多核应用的基础知识,这个不整明白,多核玩不转的。

学习这个的应用,比学习USB的应用简单的多。

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有多高大上,单片机的多核还是很好整的,就是一个外设而已,理解成这样就可以了,如果他整复杂了,这种芯片一出市场就会夭折,因为很多人不会用啊。单片机的特色就是简单易用,面向普罗大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能访问的外设看这个图就行,M4核能访问的外设有限。

共享的问题,他们有个硬件信号量,解决多核访问 ...

确实,一目了然!!!那Flash和RAM方面么?还有设计得时候一般如何规划,对了,版主大大,你开始研究了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,一目了然!!!那Flash和RAM方面么?还有设计得时候一般如何规划,对了,版主大大,你开始研究了没 ...

Flash,RAM看例子就行,HAL库里面的案例已经分M4和M7两个配套例子。

还没有顾上。各种工作已经排满日程了。

网友:
外设就是那些外设,正常的情况下,设计的时候就按照需要,A核使用某些外设,B核使用某些外设。这样不会起冲突。
多核通信,一般使用共享内存的方式。
其实一般就是双核,跑2套代码。

网友:
H7这个双核就是两套代码。整不转的时候去CUBEMX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