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littlevgl的基本demo,通过dma进行绘制,提高了速度

楼主(2020-06-19):
根据硬汉的例子去掉了emwin,修改为littlevgl,由于bsp_tft_429.c内没有提供通过DMA绘制矩形图片函数,仅提供了DMA绘制单色矩形,增加了一个函数通过DMA绘制图片
void LCD429_FillRect1(uint16_t _usX, uint16_t _usY, uint16_t _usHeight, uint16_t _usWidth, uint16_t *_usColor)
{
        uint32_t timeout=0;
        /* 使用DMA2D硬件填充矩形 */
        DMA2D_InitTypeDef      DMA2D_InitStruct;
        DMA2D_FG_InitTypeDef   DMA2D_FG_InitStruct;
        uint32_t  Xaddress = 0;

        uint16_t  OutputOffset;
        uint16_t  NumberOfLine;
        uint16_t  PixelPerLine;

        if (g_LcdDirection == 0)                /* 横屏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address = s_CurrentFrameBuffer + 2* (g_LcdWidth * _usY + _usX);
                OutputOffset = g_LcdWidth-(_usHeight-_usX+1);
                NumberOfLine = _usHeight-_usX+1;
                PixelPerLine = _usWidth-_usY+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_LcdDirection == 2)        /* 竖屏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address = s_CurrentFrameBuffer + 2 * (g_LcdHeight * (g_LcdWidth - _usX -  _usWidth) + _usY);
                OutputOffset = g_LcdHeight - _usHeight;
                NumberOfLine = _usWidth;
                PixelPerLine = _usHeight;
        }

        /* 配置 DMA2D */
        DMA2D->CR&=~(DMA2D_CR_START);        //先停止DMA2D
        DMA2D->CR=DMA2D_M2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
        DMA2D->FGPFCCR=DMA2D_RGB565;        //设置颜色格式
        DMA2D->FGO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前景层行偏移为0
        DMA2D->OOR=OutputOff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行偏移

        DMA2D->FGMAR=(u32)_usColor;                //源地址
        DMA2D->OMAR=Xaddres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存储器地址
        DMA2D->NLR=(PixelPerLine)|(NumberOfLine<<16);        //设定行数寄存器
        DMA2D->CR|=DMA2D_CR_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DMA2D
        while((DMA2D->ISR&(DMA2D_FLAG_TC))==0)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传输完成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out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out>0X1FFFFF)break;        //超时退出
        }
        DMA2D->IFCR|=DMA2D_FLAG_T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传输完成标志

}

需要的可以自己在整理一下程序的结构,目前粗糙,但刷新速度不错。

littlevgl_demo.rar (18.35 MB, 下载次数: 169)

修复触摸不灵敏问题,修改10ms调用一次读取触摸屏函数GT811_OnePiontScan
内部增加读取后提交到数据队列,程序如下:增加了TOUCH_PutKey提交数据

void GT811_OnePiontSca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buf[6];
        static uint8_t s_tp_down = 0;
        uint16_t x, y;

        /* 读取寄存器:0x721  R  TouchpointFlag  Sensor_ID  key  tp4  tp3  tp2  tp1  tp0 */
        GT811_ReadReg(GT811_READ_XY_REG, buf, 1);

        /* 判断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,直接退出 */
        if ((buf[0] & 0x01)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s_tp_down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tate.x和State.y的数值无需更新,State是全局变量,保存的就是最近一次的数值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tp_down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.Pressed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ID_StoreState(&Stat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/* 读取第一个触摸点0 */
        GT811_ReadReg(GT811_READ_XY_REG + 1, &buf[1], 5);

        /*
        0x721  R  TouchpointFlag  Sensor_ID  key  tp4  tp3  tp2  tp1  tp0
        0x722  R  Touchkeystate     0  0  0  0  key4  key3  key2  key1

        0x723  R  Point0Xh  触摸点 0,X 坐标高 8 位
        0x724  R  Point0Xl  触摸点 0,X 坐标低 8 位
        0x725  R  Point0Yh  触摸点 0,Y 坐标高 8 位
        0x726  R  Point0Yl  触摸点 0,Y 坐标低 8 位
        0x727  R  Point0Pressure  触摸点 0,触摸压力
        */
        g_GT811.TouchpointFlag = buf[0];
        g_GT811.Touchkeystate = buf[1];

        g_GT811.X0 = ((uint16_t)buf[2] << 8) + buf[3];
        g_GT811.Y0 = ((uint16_t)buf[4] << 8) + buf[5];

        /* 检测按下 */
        /* 坐标转换 :
                电容触摸板左下角是 (0,0);  右上角是 (479,799)
                需要转到LCD的像素坐标 (左上角是 (0,0), 右下角是 (799,479)
        */
        x = g_GT811.Y0;
        y = 479 - g_GT811.X0;

        if (s_tp_down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_tp_down = 1;
                TOUCH_PutKey(TOUCH_DOWN, x, y);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UCH_PutKey(TOUCH_DOWN, x, y);
        }

}

配置littlevgl读取触摸周期为20ms,因为从队列取数据,缩短周期影响不是很大。整理程序的结构,删减不用的部分,仅保留了GT811触摸驱动,littlevgl接口按照官方文档整理,使用体验更顺畅。

网友:
V6测试了一下,不错,速度很快

网友(2021-08-05):
已解决,感谢分享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请问我这个帖子的触摸滑动问题你有遇到过吗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