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亚微秒上下文切换

楼主(2020-06-19):
Azure RTOS ThreadX在大多数流行的处理器上实现了亚微秒的上下文切换,并且总体上比其他商用RTOS快得多。除了快速之外,Azure RTOS ThreadX还具有高度确定性。无论准备好200个线程还是仅准备一个线程,它都能实现相同的快速性能。
以下是Azure RTOS ThreadX的一些典型性能特征:
  • 快速启动:Azure RTOS ThreadX的启动时间少于120个周期。
  • 可选删除基本错误检查:可以在编译时跳过基本Azure RTOS ThreadX错误检查。当验证了应用程序代码并且不再需要对每个参数进行错误检查时,这将非常有用。请注意,这可以在编译单元而不是系统范围内完成。
  • Picokernel™设计:服务不会彼此分层,从而消除了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开销。
  • *优化的中断处理:除非需要先占,否则在ISR进入/退出时仅保存/恢复暂存寄存器。
  • 优化的API处理:

网友A:
这个规格挺好,但是我看到内核还是开关全部中断的。 中断响应0.0 - 0.6 是怎么得到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规格挺好,但是我看到内核还是开关全部中断的。 中断响应0.0 - 0.6 是怎么得到的。

开关中断是必须的,因为ThreadX是面向各种内核的。像ARM给M内核标配的RTX可以不关中断,关键还是因为可以硬件上的原子操作指令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开关中断是必须的,因为ThreadX是面向各种内核的。像ARM给M内核标配的RTX可以不关中断,关键还是因为可以 ...

不知道是否可以自己改造成 管理和不管理的(使用basepri)

不过看开关中断,任务切换等等都是第一1us, 基本和裸机相差无几了。

H743 400MHZ不知道效果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是否可以自己改造成 管理和不管理的(使用basepri)

不过看开关中断,任务切换等等都是第一1us, ...

不用改造,使用跟裸机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