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H7-TOOL模拟校准参数出错的修改方法2020-06-17

楼主(2020-06-19):
问题现象:

1、示波器显示波形时接近一条直线,显示电压值也都是0值附近
2、读取校准参数时 CH1 CH2校准参数最后一列都接近0值。

2020-06-10到2020-06-17之间发货的可能存在问题
2020-06-18之后发货的无此问题。

用于修正校准参数的LUA脚本文件:
修复示波器满位校准参数(V1.0).lua (938 Bytes, 下载次数: 13)
如果示波器功能正常,不要执行如下lua脚本。

问题原因:模拟量校准设备出现断线故障,导致写入错误的校准参数
修复方法:以太网连接后,执行lua脚本。

操作步骤
正常的模拟校准参数是下面这样的。

弹出的对话框,点击读取校准参数按钮:

每个H7-TOOL的参数略有不同,但大致是下面这样的,特别注意最后一列:

注:使用网络或者USB连接方式,均可以读取,详细操作步骤如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73

下面为大家详细说明下校准方法:

特别注意,重新校准只能使用网络连接方式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73

2、点击这里打开监听端口777

正常情况,如果大家的防火墙设置的是“阻止新程序时询问我”

那么打开的时候会弹出提示

点击允许访问即可,如果大家的电脑没有弹出选项,最好看下防火墙设置里面的入站规则里面是否有H7-TOOL

3、加载楼主位开头的lua小程序到H7-TOOL

当前H7-TOOL的显示屏主界面处于00 联机模式即可,上位机软件点击此按钮,加载下载的lua小程序文件:

4、点击下载按钮:

5、点击这里执行程序

执行程序后,可以看到反馈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(2020-08-07):
这个好,不然都有点不敢乱折腾手上的H7-Tool,就怕不好校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