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初步研究发现ThreadX GUIX不适合像emWin那样研究API用法,因为实现个简单的hello world都有难度

楼主(2020-06-20):
初步研究,我尝试用emWin的开发方式来学习GUIX,发现行不通,很多地方没有整明白。

以他们官方的介绍为例,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搞这么多代码,而且这个代码比较老,有些函数在GUIX 6.0上面已经没有了。

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研究,那用什么方式研究,自然是GUIX Studio,发现这个Studio是一条龙服务的那种,本身GUIX就没有打算让用户去研究API的用法。

本质就想让用户研究Studio的用法即可:
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azure/rtos/guix/guix-example

/* This is a small demonstration of the high-performance GUIX embedded UI run-time environment. This demonstration consists of a simple "Hello World" prompt on top of the root window. */

/* Include necessary system files.

#include "tx_api.h"
#include "gx_api.h"

/* Define constants for the GUIX Win32 demo. */

/* Define the display dimentions specific to this implemenation. */
#define DEMO_DISPLAY_WIDTH              320
#define DEMO_DISPLAY_HEIGHT             240

/* Define the number of pixels on the canvas */
#define DEFAULT_CANVAS_PIXELS     (DEMO_DISPLAY_WIDTH * DEMO_DISPLAY_HEIGHT)

/* Define the ThreadX demo thread control block. */
TX_THREAD        demo_thread;

/* Define the stack for the demo thread. */
ULONG            demo_thread_stack[4096 / sizeof(ULONG)];

/* Define the GUIX resources for this demo. */

/* GUIX display represents the physical display device */
GX_DISPLAY       demo_display;

/* GUIX canvas is the frame buffer on top of GUIX displayl. */
GX_CANVAS        default_canvas;

/* The root window is a special GUIX background window, right on top of the canvas. */
GX_WINDOW_ROOT   demo_root_window;

/* GUIX Prompt displays a string. */
GX_PROMPT        demo_prompt;

/* Memory for the frame buffer. */
GX_COLOR default_canvas_memory[DEFAULT_CANVAS_PIXELS];

/* Define GUIX strings ID for the demo. */
enum demo_string_ids
{
    SID_HELLO_WORLD = 1,
    SID_MAX
};

/* Define GUIX string for the demo. */
CHAR *demo_strings[] = {
    NULL,
    "Hello World"
};

/* User-defined color ID */
#define GX_COLOR_ID_BLACK      GX_FIRST_USER_COLOR
#define GX_COLOR_ID_WHITE       (GX_FIRST_USER_COLOR + 1)

/* User-defined color table. */
static GX_COLOR demo_color_table[] =
{
    /* First, bring in GUIX default color table. These colors are used by GUIX internals. */
    GX_SYSTEM_DEFAULT_COLORS_DECLARE,

    /* In this demo, two color entries are added to the color table. */
    GX_COLOR_BLACK,
    GX_COLOR_WHITE
};

/* Define prototypes. */

VOID  demo_thread_entry(ULONG thread_input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/* Enter ThreadX. */
    tx_kernel_enter();

    return (0);
}

VOID tx_application_define(void *first_unused_memory)
{
    /* Create the main demo thread.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demo_thread, "GUIX Demo Thread", demo_thread_entry, 0,
                    demo_thread_stack, sizeof(demo_thread_stack),
                    1, 1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}

VOID demo_thread_entry(ULONG thread_input)
{

GX_RECTANGLE    root_window_size;
GX_RECTANGLE    prompt_position;

   /* Initialize GUIX. */
   gx_system_initialize();

   /* Install the demo string table. */
   gx_system_string_table_set(demo_strings, SID_MAX);

   /* Install the demo color table. */
   gx_system_color_table_set(demo_color_table, sizeof(demo_color_table) 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GX_COLOR));

   /* Create the demo display and associated driver. */
   gx_display_create(&demo_display, "demo display",
                 win32_graphics_driver_setup_16bpp,
                 DEMO_DISPLAY_WIDTH, DEMO_DISPLAY_HEIGHT);

   /* Create the default canvas. */
   gx_canvas_create(&default_canvas, "demo canvas",&demo_display,
                   GX_CANVAS_MANAGED | GX_CANVAS_VISIBLE,
                   DEMO_DISPLAY_WIDTH,DEMO_DISPLAY_HEIGHT,
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_canvas_memory, sizeof(default_canvas_memory));

   /*Define the size of the root window. */
 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(&root_window_size, 0,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MO_DISPLAY_WIDTH - 1, DEMO_DISPLAY_HEIGHT - 1);

   /* Create a background root window and attach to the canvas. */
   gx_window_root_create(&demo_root_window, "demo root window", &default_canva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TYLE_BORDER_NONE, GX_ID_NONE, &root_window_size);

   /* Set the root window to be black. */
   gx_widget_background_set(&demo_root_window, GX_COLOR_ID_BLAC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COLOR_ID_BLACK);

   /* Create a text prompt on the root window. Set the text color to white, and the background to black. */

   /* Define the siz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prompt. */
 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(&prompt_position, 100, 90, 220, 130);

   /* Create the prompt on top of the root window using the string defined by string ID SID_HELLO_WORLD. */
   gx_prompt_create(&demo_prompt, NULL, &demo_root_window, SID_HELLO_WORLD,
                   GX_STYLE_NONE, GX_ID_NONE, &prompt_position);

   /* Set the text color to be white, and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e black. */
   gx_prompt_text_color_set(&demo_prompt, GX_COLOR_ID_WHITE, GX_COLOR_ID_WHITE);
   gx_widget_background_set(&demo_prompt, GX_COLOR_ID_BLACK,GX_COLOR_ID_BLACK);

   /* Show the root window. */
   gx_widget_show(&demo_root_window);

   /* let GUIX run! */
   gx_system_start();
}

网友A:
有工具多好很多东西会用和了解底层运行机制就行了,真要研究就直接看底层太耗时间,现在在做的无线协议栈就几千个API真要弄起来也麻烦,只能开着API手册和demo慢慢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工具多好很多东西会用和了解底层运行机制就行了,真要研究就直接看底层太耗时间,现在在做的无线协议栈就 ...

是的,研究下常用的几个API,心理踏实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