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使用 spiflash 构建 filex 文件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20):
创建文件系统,(忽略sdmmc,sdio的命名,底层已基于flash接口)

format 内部设置的标志位是基于自己设定的 sector 大小

参考 sdio 的驱动编写,在 FX_DRIVER_BOOT_READ 选项下的 _fx_partition_offset_calculate 函数是基于 sector 大小是 512B 作检测的

意味这用户只能设置 sector 大小为 512B,读写方面去做将就?感觉有些不合理啊,有没有移植过的兄弟给个意见?

网友:
应该支持自定义大小的,不支持就太不方便了。

网友A:
参考官方的RAM范例,sector就是128,所以应该可以自定义大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官方的RAM范例,sector就是128,所以应该可以自定义大小的

ram 驱动下 FX_DRIVER_BOOT_READ 实现函数不一样,注释还特意强调了 RAM 专用,

/* For RAM disk only, pickup the bytes per sector.  */
bytes_per_sector =  _fx_utility_16_unsigned_read(&source_buffer[FX_BYTES_SECTOR]);

网友B:
这是Renesas 的FileX 关于Block设备的说明,其中3.2 FileX Block Media Framework Limitations部分和4 中Block Size Configuration部分都指明SD卡设备最大Block只能设置为521Byte; 可能是Renesas定制化太久了,MS没来得及或没打算改这部分的限制。

FileX Port Block Media Framework Module Guide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Renesas 的FileX 关于Block设备的说明,其中3.2 FileX Block Media Framework Limitations部分和4 中Bl ...

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