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nxp emwin库 在其他芯片上运行部分控件乱码

楼主(2020-06-20):
使用芯片没有emwin的库,看到nxp提供的emwin库很新 ,就直接拿来用了,虽然可以用,但是EDIT,SPINBOX 的文本内容是乱码的, SLIDER 的滑块好像缺了一点,
不知道是不是NXP库emwin库 和STEMWIN 库一样加密了,
这个是用使用GUIBlider直接生成的

emwin

emwin

楼主:
我使用大的字体,字体都是一样的,但是显示不一样,有异常的控件竟然字体变小了,字符是重复的,下面有占一半的黑色线条

网友A:
貌似只有EDIT控件不正常,是不是读像素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版权的限制,emwin应该和芯片无关的。。。

楼主:
可能是版权的限制吧,一个在网上找的 一个在nxp官网找到的都出现一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只有EDIT控件不正常,是不是读像素有问题了。

这些有问题的控件自己把字体缩小了,然后在下面自己加了一个横线,只能使用LVGL 或者AWT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