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zone] Ozone软复位进入硬件错误

楼主(2020-06-20):
Ozone版本3.20b,调试发现软件复位无法运行,只能硬件先运行再以介入方式接入调试状态。如下gif所示:
我的程序是boot+app,keil下载后可以复位运行,还没有测试单个程序是否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如果不是Embedded Studio建立的工程,使用Ozone只能使用附加方式,直接调试方式会进入硬件异常,貌似是Ozone在那里设置了。

网友B:
同上,而且这种HardFault会在各种想不到的场合出现,防不胜防……我曾经细查过一次,keil编译出来的hex或者bin,通过ES反汇编的结果不一样。后来要么是ES重新建一个工程,要么就是附加运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是Embedded Studio建立的工程,使用Ozone只能使用附加方式,直接调试方式会进入硬件异常,貌似是Ozon ...

Ozone加载了.axf,Ozone里的反汇编是.axf自带的还是Ozone编译出来?感觉是Ozone编译出来的,如果是Ozone编译出来速度也太快了。然后如果是Ozone编译那结果跟MDK有差异,因为优化及编译条件不一致。如果硬要使用Embedded Studio建立的工程,那Ozone就不太厚道了,因为Ozone是为了给JLINK用户服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上,而且这种HardFault会在各种想不到的场合出现,防不胜防……我曾经细查过一次,keil编译出来的hex或者 ...

看来只能附加运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