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设置控件运行时动态内存分配

楼主(2020-06-21):
如果大家设置了控件的这个地方,那么就需要用户设置程序运行时的动态内存分配:

网友A(2022-02-16):
您好,勾选了这个选项以后,如何取得控件的句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勾选了这个选项以后,如何取得控件的句柄?

通过 ID 去查询获取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通过 ID 去查询获取

好的谢谢!
之前是没勾这个选项 用的xxx_specifications.h里面定义的XXX_CONTROL_BLOCK xxx;来用作句柄控制。
现在工程大起来了要用动态分配,用ID去查询句柄这种方法整个工程要改的地方太多了,想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谢谢!
之前是没勾这个选项 用的xxx_specifications.h里面定义的XXX_CONTROL_BLOCK xxx;来用作句柄 ...

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。

可以考虑自己规范下定义命名,方便直接调用修改。

网友C(2022-11-03):
有没有例子呢, 学习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例子呢, 学习下

这个直接勾上就行了,GUIX是自动处理的。不需要用户管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直接勾上就行了,GUIX是自动处理的。不需要用户管。

这种方式没有释放吧,只有分配,也就是说窗口创建了就一直占用内存。如果释放也是一层一层向外 调用释放吗,调用先 delete在释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方式没有释放吧,只有分配,也就是说窗口创建了就一直占用内存。如果释放也是一层一层向外 调用释放 ...

意思是你删掉了这个控件就自动释放了它所占的空间。区别于静态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