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消息类型 WM_CREATE 与 WM_INIT_DIALOG 有什么区别? 如果是使用对话框创建页面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0-06-21):
消息类型 WM_CREATE 与 WM_INIT_DIALOG;  该如何区分使用呢?

网友A:
简单说,WM_CREATE类比于抽象类,WM_INIT_DIALOG类比于抽象类的一个具体实例,比如用GUIBuilder创建的Dialog WINDOW,CB函数都有WM_INIT_DIALOG消息用来初始化(这个是Segger公司定的,我们只管用就好了)
如果你自己开发一个新的WIDGET,那就用WM_CREATE,因为没有具体初始化消息可以使用,必须自己写
建议尽量能用WM_INIT_DIALOG就优先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说,WM_CREATE类比于抽象类,WM_INIT_DIALOG类比于抽象类的一个具体实例,比如用GUIBuilder创建的Dialo ...

你好  ,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用对话框创建页面 ,消息类型只有 WM_INIT_DIALOG ,而不会用到 WM_CREAT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 ,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用对话框创建页面 ,消息类型只有 WM_INIT_DIALOG ,而不会用到 WM_CREATE?

我没有试验过,但是感觉WM_CREATE消息也会产生。 似乎,它应该在Init_Dialog之前产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 ,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用对话框创建页面 ,消息类型只有 WM_INIT_DIALOG ,而不会用到 WM_CREATE?

是的,其实WM_INIT_DIALOG的作用跟WM_CREATE差不多,你在初始化阶段要做的事情,就在WM_INIT_DIALOG消息里添加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