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印证HAL库在各种STM32系列的驱动实现上确实做到了无痛移植

楼主(2020-06-22):
V7板子(STM32H7)的BSP驱动,可以无痛添加到V6板子(STM32F4)上面使用。

HAL库在快速程序开发方面,的确是太方便了,特别是新型号芯片的推出,基本都可以无痛移植。

下面是LCD相关的几个驱动文件:

网友:
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向了,虽然这轮子有点坑 但方便管理和架构维护

网友A:
无论是HAL还是LL,寄存器基本都是差不多的,只有个别外设例如I2C不同系列LL库的函数不一样,其他的F L H系列都是一样的。直接套用,FMC ,LTDC ,DMA2D这些,复制粘贴就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论是HAL还是LL,寄存器基本都是差不多的,只有个别外设例如I2C不同系列LL库的函数不一样,其他的F L H系 ...

大部分可以的,有些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