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中文显示问题解决,可以在GUIX Studio上选择各种语言,多国语言开发利器

楼主(2020-06-22):
GUIX Studio的多国语言开发的确是非常方便。
各种语言任君选择,同一个GUI项目,选择多少都行:

网友A:
这是相当实用的功能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相当实用的功能啊!

是的,非常方便。

网友B:
什么时候教程能出来啊。我的V6已经蠢蠢欲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时候教程能出来啊。我的V6已经蠢蠢欲动了。

V6版已经开始整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6版已经开始整了。

多谢多谢。期待你的教程啊。操作系统和GUI的。哈哈。

网友C(2021-04-20):
请问一下,GUIX有类似于emWin的字库生成工具吗?
比如之前看到的:emWinFontTo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,GUIX有类似于emWin的字库生成工具吗?
比如之前看到的:emWinFontTool

GUIX Studio上已经集成。

网友D(2021-07-20):
文本框内容在程序运行时改变怎么办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文本框内容在程序运行时改变怎么办

没记错的话,GUIX Studio生成的资源头文件里面有个字体ID,你可以动态切换的。

网友E(2023-05-23):
这个语言设置需要自己翻译好然后填写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语言设置需要自己翻译好然后填写的吗?

用到那些填好即可